如何唤醒休眠的GPRS模块

楼主(2012-02-13):
1. 进入休眠模式

GPRS模块大都支持休眠模式,默认情况下,模块启动后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用户可根据需要设置模块进入休眠状态,此时CPU和各个外围驱动都处于休眠,并且CPU的频率降到最低,这种模式的功耗最低,电流在1 mA左右。在休眠模式下:模块仍然可以接收来电、短信以及GPRS下行数据,但是串口不能访问。

用户可以通过命令AT+CSCLK=1设置模块进入休眠模式,设置休眠模式后,模块空闲几秒会进入休眠模式,此时模块功耗会降低到最低。

休眠模式设置降会保存在NVRAM里,重启后休眠模式配置依然生效。

2. 模块唤醒
用户可以通过命令AT+CSCLK=0设置模块不进入休眠模式。

如果模块已进入休眠模式,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唤醒:
        拉低DTR电平
        语音来电或数据呼叫
        接收短信

注意:模块DTR电平默认为高电平,在模块和DTE设备通讯时,DTR管脚建议一直保持低电平。

网友:
执行AT+CSCLK=1是进入休眠的唯一手段吗?有没有其它情况也进入休眠状态呢?

网友(2012-10-24):
模块进入休眠后,采用那三种方式都不能唤醒。模块重启后,休眠模式仍然有效,即串口不起作用,发“AT+CSCLK=0\n”是不起作用的(不能发送)!所以请教,如何将模块唤醒?

楼主:
1. 硬件办法, 把DTR管脚拉低(GU900D是第三管脚),然后300毫秒后就可以发送指令了。
2. 软件办法:持续不断发送“AT+CSCLK=0\n”指令到串口(间隔30毫秒发一次),模块在10秒内应该会被唤醒。软件办法比较消耗CPU,而且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