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角度控制参数调节,立不起来

楼主(2012-02-13):
论坛是说的能只用角度的P项,可以使小车稳定起来,但我在调的时候都反应不过来,小车直接趴下去,不知道角度的P项是分段的么?怎么分呢?。加入角速度项,可以使小车前行一小段再倒下去,车身速度起来后,感觉再加大两项的系数应该没什么效果。滤波只是角度和角速度简单的平均滤波后再加互补滤波,卡尔曼理解一点,但没不知道好不好。另外加速度计MMA8451容易受车身加速度影响,陀螺仪ENC03照官方的参考电路会过冲,没什么信心。
现在没思路,希望能给点建议。是滤波出问题,还是参数没调到位,或是控制方法不对。
谢谢了。
另外做过有经验的前辈可以留下QQ方便以后请教么。

网友:
第一次用最好不要用ENC03,找个数字的传感器最好了。而且也不是很贵的。

我猜测,单纯用P在绝对量前反应过慢,会有很大的抖动。最好还是pi或者pd。

内环是什么呢?也有可能是内环没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晚终于让小车立起来了。用的是角度的PD。但速度不收敛,小车不会稳定下来。至于控制里的内环还不大理解,可以画下控制过程框图么?
原来之前是在ENC03陀螺仪出问题了,比例系数0.67mV是ENC03出来的数据,而不是经放大滤波后的数据,之前相当于将陀螺仪灵敏度人为放大了。。
谢谢啊。现在还要多专研控制理论框图,让控制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再详细叙述下ENC03出什么问题了么?我和你情况很像的 感觉这个陀螺仪不太好用……

网友:
楼主现在做到什么效果了?我也准备做个自平衡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