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510的bsl改写问题

楼主(2012-02-14):
msp430f5510拥有nor flash结构的bsl。也就是说它的bsl可以刷新和升级。但是一般情况下bsl所在flash是写保护的,拒绝写入。
谁知道什么工具支持bsl刷新?

网友:
用普通的非BSL编程器即可,如PIF,UIF

楼主:
我手头使用了UIF,这是硬件。不知道的是软件。我下载了FET-PRO430 v3.03,http://www.elprotronic.com/download.html

按软件说明勾选了bsl memory读写项,可是bsl刷新仍不成功。不知有没有其它软件工具驱动UIF实现bsl的刷新啊?

网友:
UIF硬件工具应该是使用PET-Pro430或者IAR的,而BSL工具是另一种。
在BSL工具软件中,找不到MSP430F5510的选项,可以强制选择为MSP430F5513。

楼主:
与PET-Pro430加拿大厂家技术支持联系了一下。反馈消息说,v3的TI.dll有bug没解决,因此会出现MSP430F5510刷bsl失败。需要降级到v2才可以成功刷bsl。

网友:
good,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uif硬件工具应该是使用pet-pro430或者iar的,
这样说不准确:
1。FET-PRO430是软件名称,其公司名称为Elprotronic。因此应说uif硬件工具应该是使用Elprotronic或者iar的。
2。uif硬件工具除了Elprotronic或者iar的之外,还可以使用TI的。这在Elprotronic公司网站已给出提示。见2楼的红字“Supports in fully TI's PP, USB FETs and EZ430 only. ”

楼主:
PET-Pro430 Lite-v3.03 软件会自动将UIF硬件的固件升级为版本3.02.03.002,这样软件与固件均为v3。为了实现降级,Lite-v3.03软件中提供了downgrade手段:

降级后固件版本为2.04.09.001。

按厂家提示,软件也应降级。而厂家网站不再提供降级版本的Lite软件下载,给了我一个连接,是v2.90的15天限制版。好在我手里有Lite v2.85。但是这个v2.85 会提示固件版本号与软件不一致,要求同步。同步后发现固件变成了版本2.04.08.002,进一步降低了。

不管怎么说使用PET-Pro430 Lite-v2.85 ,TI公司的UIF,固件2.04.08.002,实现了MSP430F5510的bsl刷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bsl工具软件中,找不到msp430f5510的选项,可以强制选择为msp430f5513。

我认为你提到的bsl工具软件与我想实现的bsl刷新不是一回事。

你是在说通过bsl支持,实现正常代码的下载。一般正常代码区从0x8000开始。
我要做的是改写bsl本身。bsl代码区一般在0x1000到0x17ff。这段区域是写保护的。只有合适的工具才可以改写。

而我要刷bsl的初衷是由于TI厂家提供的bsl下载的默认波特率为9600bps,我的正常代码波特率是230400bps。为了使用相同的波特率。我打算把bsl的默认波特率也改成230400bps。其二是TI厂家提供的bsl最高支持115200bps波特率。要实现230400bps需要进一步改bsl代码。

在Elprotronic公司的工具软件PET-Pro430中,可以选择MSP430F551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硬件工具是FET430IF、软件是FET-Pro430 Lite V2.90、MSP430.dll版本为2.04.08.002,在Setup ->Connection /Device Reset 内,找不到BSL的选项、只有JTAG、SBW。

楼主:
9楼:
在Setup ->Connection /Device Reset 内,确实找不到BSL的选项、只有JTAG、SBW。

BSL区域选择在Setup ->Memory Option里,而且至对5xx生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确定是用的BSL方式呢?
这种方式好象仍然是JTAG或SBW方式的呀?
F5510的BSL需要接P1.1和P1.5的,而且BSL可以在烧断了熔丝的情况下更新代码的。

楼主:
你三楼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请看8楼我的回答,好吗?

明确一点:我实现的是用JTAG方式改写BSL自身代码,废掉TI标准的BSL。

楼主:
回复 网友A:
f5510的bsl需要接p1.1和p1.5的,而且bsl可以在烧断了熔丝的情况下更新代码的。

关于bsl方式的连接,我不理解你提到的p1.1和p1.5。我的理解是:1。要连接串口,如P3.3/UCA0TXD和P3.4/UCA0RXD。2。要连接RST和TEST。

我在更新该板上5510的bsl自身之后,会按照我理解的连接P3.3,P3.4,RST和TEST,在另一个控制板上通过bsl方式更新该板上5510的正常代码。是否烧断熔丝以后考虑。

如果你也想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最好传些图片上来。

网友:
喜子的理解比较到位,虽然我用了这么多年的430,还一直用JTAG下载;但是问题也来了,BSL没有发觉比2线制JTAG(RST和TEST)来的方便啊?

网友:
当然熔丝位烧掉的话,JTAG就失效了

网友:
明白一点了。
我是按标准的BSL方式的接口,另外做了一个小转换PCB(不到3cm2),将标准的JTAG转换成BSL排列的SBW,正常使用就可以同时支持BSL和SBW了。
对于F5510,原UART BSL接口是需要将P2.2改至P1.5的,但发现手边的所有BSL软件都没有F5510选项。问了TI的在线支持,说是F5510虽然有UART BSL接口,但厂家提供的是USB方式的直接BSL下载。

我更关心的是烧断熔丝位后的BSL下载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一点了。
我是按标准的bsl方式的接口,另外做了一个小转换pcb(不到3cm2),将标准的jtag转换成bsl排列的sbw,正常使用就可以同时支持bsl和sbw了。
对于f5510,原uart bsl接口是需要将p2.2改至p1.5的,但发现手边的所有bsl软件都没有f5510选项。问了ti的在线支持,说是f5510虽然有uart bsl接口,但厂家提供的是usb方式的直接bsl下载。
我更关心的是烧断熔丝位后的bsl下载情况。

1。我还不知道sbw是怎么回事,所以暂时无法理解你的小转换pcb。
2。5510为什么要将p2.2改至p1.5,我也没理解。但我相信既然“f5510有uart bsl接口”,就可以用uart连接下载代码。我接下来要做的正是另一个控制板上通过bsl方式更新该板上5510的正常代码。我不是使用计算机串口连接5510的uart bsl,而是另一个单片机cy7c68013串口连接5510的uart,cy7c68013的IO口连接RST和REST。也不是使用现有的bsl软件,而是自己编写cy7c68013的下载控制代码,与5510的bsl对话,实现5510正常代码下载。
3。烧熔丝仍然暂不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f5510,原uart bsl接口是需要将p2.2改至p1.5的

查了一下,对于F1xx的uart bsl接口为P1.1和P2.2,对于F4xx的uart bsl接口为P1.0和P1.1:

对于f5510,如13楼所说,其uart bsl接口为P3.3和P3.4。没有查到哪款单片机需要p1.5。

看到由于F1xx涉及到p2.2,猜测16楼的兄弟对F1xx有点先入为主的意识,说出的话是基于“原uart bsl接口”就是“F1xx的uart bsl接口”。实际上uart bsl接口不只一个版本,每款单片机都有对应的版本。谈f5510就直接说P3.3和P3.4就完事了,不用说“对于f5510,原uart bsl接口是需要将p2.2改至p1.5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