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2-02-14):
两个epm7064在一个板上如何连线可以用一条下载线一次烧写这两个cpld??

网友:
JTAG TDI TDO首尾相连,形成链路,其余引脚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jtag tdi tdo首尾相连,形成链路,其余引脚并联。

是第一个的TDI接第二个的TDO,第二个的TDI接第一个的TDO么?但是写的时候那个文件排在前面?如何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