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转RBG数字信号的芯片,求推荐

楼主(2012-02-14):
就是电脑输出的RGB座上的模拟信号,转RGB数字信号,有什么芯片?
求推荐。

网友:
9883,我在用

楼主:
详细点,要不上传点资料给我?
谢谢。

网友A:
同一楼,我也用过AD9883,外围很简单。我发个我用的原理图给你参考。还有Datasheet。
这个原理图中的单片机只负责配置AD9883。

网友:
更多的资料你可到到AD的网站上下,Demo板,应用笔记什么的都有。

网友:
谢谢楼上的坛友啊。呵呵。

网友B(2013-12-02):
引用 网友A:
同一楼,我也用过AD9883,外围很简单。我发个我用的原理图给你参考。还有Datasheet。
AD9883实际应用ourdev ...

我按照你的图,图像出不来啊,

我只配置了PLL和VCO,charge current,其他寄存器默认

网友:
借楼打听一下
可不可以把RA8875的数字输出转给26PIN模拟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按照你的图,图像出不来啊,

我只配置了PLL和VCO,charge current,其他寄存器默认 ...

我把我当时的程序发上来,你参考一下吧。我搞这个只是当时那么一阵子,后来就没接触这个了。所以现在好多细节都不记得了。

刚找到了当时的pcb图,一起发上来,可以参考一下。pcb当时是为了测试,所以画的很大,呵呵

网友:
MARK  正好需要,谢谢L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我当时的程序发上来,你参考一下吧。我搞这个只是当时那么一阵子,后来就没接触这个了。所以现在好多 ...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我当时的程序发上来,你参考一下吧。我搞这个只是当时那么一阵子,后来就没接触这个了。所以现在好多 ...

请问您这个SPI接的什么元件啊?

我现在是直接把R G B 接到90C385(LVDS),因为液晶是LVDS接口的,相当于是9883出来的RGB和HV直接接到液晶了。
但是我看您程序里还有配置SPI的,是不是我的硬件缺少了什么东西啊?

网友A:
那个SPI是我用的屏需要的配置接口,就是一些显示参数 水平 垂直 什么的。如果你的屏不需要这个,可以不理他的。我不知道你的屏现在是什么现象:是一点没反应还是显示不正常。你可以把你的屏的资料发上来,让大家帮忙看看。如果你是第一次搞TFT屏,还是要学些东西才行,它的一些参数还是挺讲究的。附件里是我用的屏,请参考。

网友:
这是我用的屏,8寸屏,电路图参考你的,SOG没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SPI是我用的屏需要的配置接口,就是一些显示参数 水平 垂直 什么的。如果你的屏不需要这个,可以不理他 ...

一点没反应,就是黑屏

网友:
这是lvds接口,9883出来后接到这个90c385上

网友A:
这个我可能帮不上忙了,LVDS芯片我没用过。
一点建议:先用示波器看看AD9883有没有输出,先看CLK,再看H和V,有输出说明AD9883工作了,不然就检查AD9883,当然前提是你的VGA输入端要有标准的VGA信号进去才行。然后再用示波器看LVDS有没有输出,同样先看CLK,再看H和V,如果这些都没有信号,那问题应该在这个90C385上,如果有东西,那可以考虑看看屏的参数配置。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你再仔细检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可能帮不上忙了,LVDS芯片我没用过。
一点建议:先用示波器看看AD9883有没有输出,先看CLK,再看H和V ...

谢了。我是在一个液晶驱动板上改的,同一个pcb板,驱动可以让液晶显示,证明lvds部分没问题。
然后把驱动部分断开,保留9883部分,没显示。
谢谢,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