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ir2103+540N电路故障求解

楼主(2012-02-14):
电路图 希望结果 PWM输入为0-5V的矩形波 7400 受一路PWM与一路使能端控制 使能端为1时 2片IR2103 实现有效电机控制 使能为0时 2片2103同时导通上桥臂 电机关断  实际结果 偶有几次实现功能 34063正常升压 经常故障 故障时 34063不升压 2103第6脚 第7脚接近导通短路 求解 这个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
PCB布板会不会也有影响?

楼主:
回复 楼主:

附带上PCB设计图  其中有些接口没有在原理图里表示

楼主:
附上完整原理图

楼主:
自顶 求解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2012-09-11):
不知道你做的怎么样了,最近我也买了块驱动板。 双路电机驱动,用的IR 芯片, 供电电压由5V,经过MC34063升压给IR 芯片供电。打算也要做一块电机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