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带Z与带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2-14):
0603贴片电容 104Z 100nF 0.1uF 与 0603贴片电容 104M 100nF 0.1uF(Y5V)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M和Z表示的是:标称电容量的允许偏差代码
A:±0.05pF  B:±0.1pF  C:±0.25pF  D:±0.5pF
F:±1%      G:±2%     J:±5%      K:±10%
L:±15%     M:±2%     Z:±80%/-20%

网友:
允许的误差:
Z:(+80%到-20%)
M:(+20%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