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报错时 The error code is -1 这The error code 有没有说明呀,未找到

楼主(2012-02-14):
RT
以此为类
To initialize device:e0 failed. The error code is -1。请问有无错误说明。此现象是错于何处?
谢谢了

网友:
RT_EOK定义处。 -1 是什么意思由你的 e0 的初始化程序决定。

楼主:
谢谢aozima
经常在RTT版块发现你的踪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
“解决了”对N年后搜到这个贴子的人来说基本没啥帮助。

应该把
“To initialize device:e0 failed. The error code is -1。”
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解释清楚(主要是过程)。

甚至有可能看起来是解决了,但你的思路和作法可能并不是最优的。
看起来是帮助了别人,其实是帮了自己。

网友:
最鄙视的就是提问,解决了,也不说出方法的。

楼主:
别鄙视呀
明天上午我来写个详细呀

楼主:
#define RT_EOK              0                /* There is no error        */
#define RT_ERROR              1                /* A generic error happens        */
#define RT_ETIMEOUT     2                /* Timed out                 */
#define RT_EFULL              3                /* The resource is full        */
#define RT_EEMPTY       4                /* The resource is empty        */
#define RT_ENOMEM              5                /* No memory                */
#define RT_ENOSYS              6                 /* No system                  */
#define RT_EBUSY              7                /* Busy                         */
以上报错信息都是定义在“rtdef.h”利用串口可以查看RTT的报错信息。

我的问题主要是     To initialize device:e0 failed. The error code is -1。

1;首先在工程里查找 “e0”所在的位置。共两处:
           即   eth_device_init(&(dm9000_device.parent), "e0");
                eth_device_init(&(enc28j60_dev->parent), "e0");
        我仅定义使用DM9000,所以重点查找DM9000的情况;
2;接下来我查找是在哪里报错所在地        “The error code is”查找到两处
                                   rt_err_t rt_device_init_all()
                                   rt_err_t rt_device_open(rt_device_t dev, rt_uint16_t oflag) ;
                             判断是初始化,重点查找谁调用rt_err_t rt_device_init_all(),同时设断点查看是否报错信息来源于
                             rt_err_t rt_device_init_all();并确认。

3;找到何处调用 rt_err_t rt_device_init_all(),查看其前面初始化什么设备,发现是rt_hw_dm9000_ini();
   验证之前的e0这个信息,重点调试此段初始化过程。结合硬件发现是初始读取ID与DM9000不符合,发现是FSMC部分IO未初始化。

过程如此   非常同意四楼的说法及建议,并且经常对别人作出的问题进行耐心解答,再一次感谢你的奉献精神

【4楼】 aozima
积分:2106
派别:
来自:张家界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
“解决了”对N年后搜到这个贴子的人来说基本没啥帮助。

应该把
“To initialize device:e0 failed. The error code is -1。”
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解释清楚(主要是过程)。

甚至有可能看起来是解决了,但你的思路和作法可能并不是最优的。
看起来是帮助了别人,其实是帮了自己。

至于五楼的同志,你别动不动就鄙视,别人也有时间分配问题。

网友(2014-12-01):
感谢楼上的,对我确实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