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usb-blaster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2-14):
请问USB-BLASTER可以在QUARTUS里面直接读出芯片的内容保存为POF文件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

怎样操作呢?

楼主:
好比xilinx的impact里面有个readback,点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在quartus里面没找到可以按的东西

网友:
请教一楼的兄弟 怎么实现? 我也想知道

网友:
quartus也可以的, 在下载的时候选择“examine”,然后“start”,然后会跳出一个对话框,另存为就OK了。

网友:
这不是盗窃么?!

网友:
没加密就可以。

网友:
只能读到一个pof文件,并不能知道里面的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