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米距离内的高速低功耗串行通讯方案

楼主(2012-02-14):
50米内达到20Mbps的速度,功耗20mW内,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最好还能总线供电。。。

网友:
以太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米内达到20Mbps的速度,功耗20mW内,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最好还能总线供电
-----------------------------------------------------------------------------
以太网啊。  功耗 20mW 够吗?

顶这个,以太网要20M的话就要用100M的以太网,估计200mW都危险吧

楼主:
以太网一般都在300mW了,速度,距离,功耗。。。。很纠结。。。距离20米内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太网一般都在300mw了,速度,距离,功耗。。。。很纠结。。。距离20米内也行。。。。

你看看zlg的模块,以太网的,功耗并不高的。

网友:
传输链式大规模传感器节点数据吧?
50米不是问题  20Mbps也不是问题 总线供电也不是问题 60mw(含接收发送)这是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