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并联电源,管子经常烧坏。

楼主(2012-02-14):
调试的时候是用的24V(电流有10MA左右),接220以后,有的是瞬间TP2接击穿了,有的是过了一段时间。TP2的   VCEO=-600V。

FR107不就是保护TP2的吗?为什么还会烧坏呢?

网友:
你这个TP2功耗得有多大?一般这种电路接电容降压的。

楼主:
2W的。 电压220 电流不到10MA。

楼主:
额,要面壁去了。220 X 10MA。

网友:
220V直接buck到8V?变比这么大,还是老老实实用flyback吧,Viper22A才一块钱,成本不比你这电路高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要面壁去了。220 x 10ma。

这是稳定时的功耗。刚上电时由於输出电容 220uF 并未充电, TP2 短时间(~20ms)内功耗会高至 50W 或以上, 令内部过热破坏。

FR107 并不是用来保护 TP2 的, 那是开关续流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路沒振盪變成線性穩壓功耗自然很大,必須反饋響應快速使TP2呈間歇振盪才能成為開關式電源。
將R9地端改接到TN1的射极,而R10=27K太大了宜改成1Kohm以下。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自己在理解下。

网友(2012-08-25):
从300V降到8V,你的三极管要分多少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