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源问题(强电)

楼主(2012-02-14):
家里的电网出了问题,一般为晚上八点多就不正常了,此时零线与地线之间有28伏的电压,正常时为零点几伏。下图为不正常时个点电压。

不正常时,所有使用开关电源的电器都无法正常工作了,断网,数字电视无信号,手机充电时触摸屏失灵,等等。我必须用隔离变压器才能使用上诉设备。家在五楼,与邻居不熟,排除法不可行。

楼主:
我打算单独放线上来,可是大电流电线很贵,距离又远,想先查出故障点再想解决方案

网友:
漏电了吧

网友:
零线没接好,螺丝拧紧点试试。负载越大零线电压越高。

网友:
三相电不平衡 就找零线 接的可不可靠

网友:
N线带电,恐怖的。
有设备控制让这种情况告警或断开市电的?

网友:
这种问题是由于三相电供电不平衡造成的,零对地有这么高的电压很险的,这事你可以找小区物业电工来检查一下,(调一下相线),实在不行你可以向当地供电部门投诉.

网友:
直接找当地供电局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今天我从楼下直接引了一条接地线上来,并把家里配电箱上的统一接地端子断开,结果还是老样子,看样子是零线松了,零线的接线端子很难找得出来,因为火表可能只是过单火线,零线是整个楼梯都连在一起的.

供电部门找过,人来了,检测了一下说外面线路没问题,楼内问题不归他们管.

现在我去量一下每户配电箱上的零线电压试试.有结果马上发上来.

电脑重新上传示意图 (原文件名:插座电压.jpg)

网友:
此时市电电压有多高?(图中L,N电压你没标)是仅开关电源不能工作,还是其他电器也工作不正常,你没发现?

网友:
同意四楼的意见,楼主所在的居民楼的总电源的零线(N)接地没做好。

当晚8点时,某相大负荷投入,中性点(N)因没接好地,被拉偏,N与PE(也就是你说的GND)偏移28V,

而楼主在其他相上,这相电压拉大,所以会出线240V的电压,这个240V,正常是不会出现的。

解决办法,只有找供电部门。

另外,楼主不要使用 L 和 GND 接隔离变压器使用,这样有可能造成其他用户误碰 PE(GND)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
楼主第二次传上来的图没看明白  LN=240  LGND=240  那么N GND 怎么可能是28V??

测量 N 和GND之间只要有电压,供电部门就没理由不管。

楼主:
我量了下楼下几户口人家的零线,电压只有1V多一点,只有我家的有30V.

每一户都引两条线(L,N)到楼下总控箱(有火表与保险丝),我看火表上有如下几条线:
火线进(很粗),火线出(很粗),零线进(很细),RS485总线A,RS485总线B

我家的零线进了配电箱内就看不到了(锁打不开)

明天又要叫一下电力公司的人了

我测了一下,家里开电脑与电视及照明等低功率日常用电时,零线与地线之间电压约30.3V
加开了个2000W的电热器后,电压上升了0.2V变为30.5V.
照这样看,火表只有火线进与火线出,并且家里开一个大功率电器后,电压只上升了0.2V,综上所述,零线应该是楼下配电箱内合并后直接进电网的,并不是独立进火表再出来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