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发一个去年做的LCD1602电子钟,带温度,一路音乐闹钟。

楼主(2012-02-14):
发一个去年做的LCD1602电子钟。

视频:

优酷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3ODkwNjg0.html

功能简介:

1、日期,星期,时间的显示功能。

2、一路闹钟。铃声为那个啥歌曲来着忘了,以前单片机书上的一个例子。

3、实时温度显示。

4、自定义logo。

5、三级背光亮度调节。

6、掉电走时(貌似这是必须的)。

电路图:

源代码(Keil):

照片:

网友(2012-06-21):
我要找的就是这个

网友:
好强呀!我看了下代码有1000多行!收藏了慢慢的研究!

网友:
跟我大二时做的那个差不多 我用的是at89s52

网友:
不错啊,值得一看

网友A:
问个比较菜的问题。电子闹钟的是怎么样实现的呢?

是通过单片机的定时器每1秒循环的读取时钟芯片的值再和闹钟的时间值进行比较来实现的吗?还是别的什么思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比较菜的问题。电子闹钟的是怎么样实现的呢?

是通过单片机的定时器每1秒循环的读取时钟芯片的值再和 ...

每次读取时钟芯片的值后都跟设定的闹钟值比较一下,如果相等就是闹钟时间到了。大概一秒钟会读取好几次芯片值,所以也不会丢闹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比较菜的问题。电子闹钟的是怎么样实现的呢?

是通过单片机的定时器每1秒循环的读取时钟芯片的值再和 ...

读时钟芯片操作是在主函数里面做的,没有用定时器。

网友:
不错 值得一看 留住了 谢谢

网友B(2012-07-21):
Ds1302的8管脚就是那个纽扣电池供电的么?

网友:
你使用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1302的8管脚就是那个纽扣电池供电的么?

嗯 !这样掉电时间才不会丢失!!

网友:
很好,,收藏原理图!!

网友:
  我最近也用DS1302和数码管做了个时钟   跑起来还不错!

网友(2012-08-24):
学习,正在打算做一个时间

网友:
这个原理图好像不全,楼主能不能提供完整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2013-03-23):
请问楼主和各位高手,可以用AT89S52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