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度下降方法的磁陀螺全姿态数据融合方法仿真

楼主(2012-02-14):
算法采用http://code.google.com/p/imumargalgorithm30042010sohm/的数据融合方法,但是仿真失败,不知原因,请教各位看看:

%产生静止试验数据
clear,clc;
deltat = 0.002;             % 采样周期
n = 50000;                 %采样点数
Error = 0.33;%测量误差
Merror = normrnd(0,Error,n,3);
Drift = 0.014; %漂移
for i = 1:n
    ar(i,:)=Merror(i,:)+(i-1)*Drift*deltat;%角速率测量值
end

mag = ones(n,3);%产生一个全1的固定磁测量值

beta = sqrt(3/4)*pi*Error/180/15;
zeta = sqrt(3/4)*pi*Drift/180/15;
%%%%%%%%%
%%%%%%%%%%%%%%%%%%%%%%%%%%%%%%%%%%
function [Angle,b] = MARbete3( ar,mag,deltat,beta,zeta )
%磁陀螺组合测量仿真研究
%   ar=[wx wy wz]三轴角速率
%   mag=[mx my mz]三轴磁数据
%   deltat: 采样率

SEq = [1 0 0 0];   % quaternion initial conditions
wb = [0,0,0];
Angle(1,:) = [0 0 0];
% estimated direction of earth's magnetic field in the earth frame
bx = 1;bz = 0;
%
h = deltat;
n = size(mag,1);
%%
for i=1:n
    %m = MagnetometerCalibration(mag(i,:));  % m=[mx my mz]
    m = mag(i,:);
    mx = m(1);
    my = m(2);
    mz = m(3);
    m = m/norm(m);
    % Compute the gradient
    f=[2*bx*(0.5-SEq(3)*SEq(3)-SEq(4)*SEq(4)) + 2*bz*(SEq(2)*SEq(4)-SEq(1)*SEq(3)) - m(1);
       2*bx*(SEq(2)*SEq(3)-SEq(1)*SEq(4)) + 2*bz*(SEq(1)*SEq(2)+SEq(3)*SEq(4)) - m(2);
       2*bx*(SEq(1)*SEq(3)+SEq(2)*SEq(4)) + 2*bz*(0.5-SEq(2)*SEq(2)-SEq(3)*SEq(3))-m(3)];
    J=[-2*bz*SEq(3), 2*bz*SEq(4), -4*bx*SEq(3)-2*bz*SEq(1), -4*bx*SEq(4)+2*bz*SEq(2);
       -2*bx*SEq(4)+2*bz*SEq(2), 2*bx*SEq(3)+2*bz*SEq(1), 2*bx*SEq(2)+2*bz*SEq(4), -2*bx*SEq(1)+2*bz*SEq(3);
       2*bx*SEq(3), 2*bx*SEq(4)-4*bz*SEq(2), 2*bx*SEq(1)-4*bz*SEq(3), 2*bx*SEq(2)];
    SEqHatDot = (J'*f)';
    % Normalise the gradient
    if norm(SEqHatDot) ~= 0
        SEqHatDot = SEqHatDot/norm(SEqHatDot);
    end
        % compute angular estimated direction of the gyroscope error
    werr(1) = 2*SEq(1)*SEqHatDot(2)-2*SEq(2)*SEqHatDot(1)-2*SEq(3)*SEqHatDot(4)+2*SEq(4)*SEqHatDot(3);
    werr(2) = 2*SEq(1)*SEqHatDot(3)+2*SEq(2)*SEqHatDot(4)-2*SEq(3)*SEqHatDot(1)-2*SEq(4)*SEqHatDot(2);
    werr(3) = 2*SEq(1)*SEqHatDot(4)-2*SEq(2)*SEqHatDot(3)+2*SEq(3)*SEqHatDot(2)-2*SEq(4)*SEqHatDot(1);
        %compute and remove the gyroscope baises
    wb = wb+werr*h*zeta;
    b(i,:)=wb;
    %
        w = ar(i,:)*pi/180/15;
    w = w-wb;
    % Compute the quaternion derivative measured by gyroscopes
    SEqDot = [-0.5*SEq(2)*w(1) - 0.5*SEq(3)*w(2) - 0.5*SEq(4)*w(3);
               0.5*SEq(1)*w(1) + 0.5*SEq(3)*w(3) - 0.5*SEq(4)*w(2);
               0.5*SEq(1)*w(2) - 0.5*SEq(2)*w(3) + 0.5*SEq(4)*w(1);
               0.5*SEq(1)*w(3) + 0.5*SEq(2)*w(2) - 0.5*SEq(3)*w(1)]';

    % Compute then integrate the estimated quaternion derrivative
    SEq = SEq+(SEqDot-beta*SEqHatDot)*h;
    % Normalise quaternion
    SEq = SEq/norm(SEq);
        % compute flux in the earth frame
        h_x = 2*mx*(0.5-SEq(3)*SEq(3)-SEq(4)*SEq(4)) + 2*my*(SEq(2)*SEq(3)-SEq(1)*SEq(4)) + 2*mz*(SEq(2)*SEq(4)+SEq(1)*SEq(3));
        h_y = 2*mx*(SEq(2)*SEq(3)+SEq(1)*SEq(4)) + 2*my*(0.5-SEq(2)*SEq(2)-SEq(4)*SEq(4)) + 2*mz*(SEq(3)*SEq(4)-SEq(1)*SEq(2));
        h_z = 2*mx*(SEq(2)*SEq(4)-SEq(1)*SEq(3)) + 2*my*(SEq(3)*SEq(4)+SEq(1)*SEq(2)) + 2*mz*(0.5-SEq(2)*SEq(2)-SEq(3)*SEq(3));
        % normalise the flux vector to have only components in the x and z
        bx = sqrt((h_x * h_x) + (h_y * h_y));
        bz = h_z;
    % Compute the Euler angles from the quaternion
    pitch = atan2(2*SEq(2)*SEq(3)-2*SEq(1)*SEq(4),2*SEq(1)*SEq(1)+2*SEq(2)*SEq(2)-1);
    yaw = -asin(2*SEq(2)*SEq(4)+2*SEq(1)*SEq(3));
    roll = atan2(2*SEq(3)*SEq(4)-2*SEq(1)*SEq(2), 2*SEq(1)*SEq(1)+2*SEq(4)*SEq(4)-1);
    % Calculate the new Euler angles, Convert from radians to degrees.
    Angle(i,1:3)=[pitch, yaw, roll];
end
%%
Angle = Angle*57.2958;
plot(h:h:n*h,Angle(:,1),'b',h:h:n*h,Angle(:,2),'r',h:h:n*h,Angle(:,3),'g');%%
xlabel('时间/s');
ylabel('角度/°');
end

楼主:
上面有  main.m       产生数据及运行算法
        MARbete3.m   算法函数
直接运行  main.m 即可看到仿真结果,但是仿真失败,还再找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能不能说说你的算法的核心思想

网友:
技术大牛!mark下再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能不能说说你的算法的核心思想

這篇我研究了好一陣子,但是文章寫得很隱晦,反而看P.11那個圖比較好懂。比較難理解的是上面加速規輸入的J和f的含意。可以從Source Code去猜他的整個算法過程。可以看出來是將f裡面的q(四元素)以加速規估測角度角度函數f,▽f/|▽f|就是f函數曲面的梯度值,就不準確的直觀看來可以是以加速規到加速規估測角速度的東西,在乘以β反饋到陀螺移輸入修正陀螺的offset。

但是程式碼對照數學的部分有些很跳躍,可能需要完整的thesis才能補齊中間消失的資訊。後面加入電羅盤的做法也差不多,只是多一道反饋的程序。精神還是在ζ和β的選定,這個跟類神經的學習系數一樣,選的好不好差很多。可以參考P.14的作者選定的方法或是自己去try一個好的係數。作者的公式不是最好係數,但事是滿合理的係數計算方式。

我沒試過仿真,不過這個程式碼我移植到硬體上是可以用的,他的動靜態RMS都落在文獻的範圍。基本上沒問題。樓主仿真可能參數有下錯!!

楼主:
这个又看了一个星期,似乎有点明白其中的原因。我的仿真之所以不成功,最关键的是,我只用到了地磁,而没有使用加速度计。我们再仔细回头看下,梯度下降法,对什么最有效?是对圆,而我生成的数据,是静止的,是线,所以,仿真失败。用地磁和加速度计组合,再使用梯度下降,这个组合非常的棒。加速度计在准静态的时候才是非常有效的,而在动态的时候,地磁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这个组合比较成功,简单,高效,对于四轴飞行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能不能说说你的算法的核心思想
▽f/|▽f|就是f函數曲面的梯度值,
这个我从数学上很难理解,但是他这样做却是比较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D:
▽f/|▽f|就是f函數曲面的梯度值,
这个我从数学上很难理解,但是他这样做却是比较有效

這是我的看法,f函數的梯度▽f可以想像成f變化的"趨勢",雖然這篇文章的CODE的演算過程式離散的,其實不過是把
f變化的趨勢可以看做四元素空間變化的向量[df/dq0,df/dq1,df/dq2,df/dq3],再透過β反饋到陀螺移估測四元素,直觀來說可以等同於Complementary Filter的變形應用。

楼主:
Sebastian O.H. Madgwick的梯度下降磁陀螺数据融合方法ourdev_723287PURE37.zip(文件大小:3K) (原文件名:MAR.zip)
程序说明同一楼。但是本次数据融合的结果令人震惊,是否有错误,大家自己可以验证下~~~~~

楼主:
1楼与8楼的程序区别说明:
1)由静止数据改为单轴旋转
2)由Eb=[0,bx,0,bz]改为Eb=[0,bx,by,bz]

网友(2012-07-05):
正在学,懂了就写出来。

网友:
9传感器数据融合的核心,应该都是权值的选择

网友(2014-01-07):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能给我们这些初学者上传点资料,特别是卡尔曼滤波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