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Atmel AVR450充电器笔记中的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

楼主(2012-02-14):
Atmel AVR450充电器笔记中的电流采样阻是0.033欧姆,经LM358放大后做AD采样,假定恒流充电时的电流为500mA,则电样电阻上的电压是0.033*500=16.5mV,而LM358的输入失调电压最大可达9mV,AVR450充电器笔记中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没有针对输入失调电压做校正,这必将导至电流检测的误差十分巨大,当涓流和恒压充电时的误差更会大得吓人。不知道是这个笔记设计有问题还是我理解不到位。请各们高手勇跃发言。

楼主:
我用multisim做了一下仿真,数据见下图,可见LM358只有在输入电压大于40mV时线性度才比较好,这样看的话AVR450充电器笔记好像没有什么可用性了,除非给蓄电池这种容量特别大的电池充电。难道Atmel的工程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LM358同相比例放大输入输出对比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网友:
LZ在实际制作时可以装失调电压小的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在实际制作时可以装失调电压小的ic。
我只是就事论事,Atmel的工程师写这个应用笔记用LM358难道是凭空想出来的?

网友B:
唉,给你看下当初俺把MC里几种LM358的直流分析图吧。看完就该明白了~

楼主:
花生老兄简单就是我的及时雨,我遇到的问题都是你解决过的。
我原来是用Motorola的LM358仿的有问题,换用国半的和ST的就没这个问题,没想到不同厂家的芯片差别这么大。
还有一点,书上说的失调电压的影响和(仿真)实测不太一样。按书上的说法,输入失调电压是9mV,那一个10倍的同相比例运算电路在0输入时的输出应该就是90mV;再考虑输入失调电流的影响,输出可能差得更多,可是仿真的结果差别没有这么大。这个还得再琢磨琢磨。

网友(2013-12-25):
引用 网友B:
唉,给你看下当初俺把MC里几种LM358的直流分析图吧。看完就该明白了~

花生兄,能不能稍微解释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