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S梯形曲线生成类型

楼主(2012-02-14):
步进伺服电机曲线计算参数表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呀?
晶振频率,预置频率,起步转速,折点转速,速度折点,最高转速,高速折点,极限终点,编程补偿,周脉冲数.....

网友:
同样求解,顶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有个软件可以自动算,你只有把参数输进去就行了。

网友(2014-05-08):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0050&highlight=步进电机S曲线
这个不错。。。推荐。。。

网友:
不太明白这种S曲线的算法是怎样的呢?怎么用这些参数呢?谢谢各位,希望能够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