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7290驱动LED发光二极管,不用芯片本身的闪动指令,软件定时0.5秒给7290送数据实现闪

楼主(2012-02-14):
ZLG7290驱动LED发光二极管,不用芯片本身的闪动指令,软件定时0.5秒给7290送数据实现闪动,有时LED会突然增亮,有时会突然灭掉,
开机初始化已经关闭了,芯片本身的闪动指令,LED有时会突然变亮,有时会突然熄灭,

楼主:
/*****************************************************
初始化
******************************************************/
void InitZlg7290(void)
{
    uI2cWriteBuf[0] = 0x70;              //7290的命令字关闭本身的闪烁功能
    uI2cWriteBuf[1] = 0;                 //

    IicSendNByte(ZLG7290,ZlGCMDBUF0,uI2cWriteBuf,2);

    SoftDelay(100);
    uI2cWriteBuf[0] = 2;
    IicSendNByte(ZLG7290,ZLGSCANNUM,uI2cWriteBuf,1);
}

/************************************
while大循环
*************************************/
while(1)
{
........
if(ST[1].ucExpired == true)//定时时间到了
        {
            ET1 = LOW;

                   ....
                    ....

          DispLed();
            ET1 = HIGH;
            StartSTimer(1,30);//0.5S
        }
......
......
}

/*******************************
点灯部分
********************************/
void DispLed()
{

    uI2cWriteBuf[0] = uSystemLamp;              //系统指示灯
    uI2cWriteBuf[1] = uStatusLamp;              //状态指示灯

    IicSendNByte(ZLG7290,ZLGDPRAM0,uI2cWriteBuf,2);
}

网友(2013-08-31):
也遇到过。每次更新显示数据前,强制IC复位。这个片子太难用了。不如自己有个8Bit的MCU搭个模块。

网友(2017-01-17):
每次更新数据就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国产的芯片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