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器。绕制了一个高频变压器100kHz的方波输入(信号发生器产生),用示波器发现输

楼主(2012-02-14):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锂电池充电器。绕制了一个高频变压器,EI型,气隙处留有1mm。用100kHz的方波输入(信号发生器产生),用示波器发现输入和输出都出如下图。是不是气隙较大,还是正常现象。具体什么原因,请大虾指教。

网友:
是正常现象,输入之信号发生器产生改用正弦波測試你看看其差異吧!

网友:
这个是因为信号发生器驱动能力不足,一般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都是50欧的。
如果驱动能力足够,可以看到跳变边沿的振铃。

楼主:
回复 楼主:
要是正常现象就好了,我还担心我设计的参数有问题呢,谢谢仁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因为信号发生器驱动能力不足,一般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都是50欧的。
如果驱动能力足够,可以看到跳变边沿的振铃。

你说得对,我用的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也是50欧的,我调试了一下频率,当频率为600kHz时,基本上不失真,这怎么回事?谢谢你

网友:
不是不失真,而是看不出来,当然信号发生器是否能在这个频段正常带载也是问题。
如果饱和,输入和输出绕组的波形会有分别,不论用什么激励波形。而不像现在两个波形形状相像。

网友:
楼主是做多高电压的?? 有机会讨论讨论充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是做多高电压的?? 有机会讨论讨论充电器~~

220V交流电输入,16V、2A输出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因为信号发生器驱动能力不足,一般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都是50欧的。
如果驱动能力足够,可以看到跳变边沿的振铃。
你说得对,我用的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也是50欧的,我调试了一下频率,当频率为600khz时,基本上不失真,这怎么回事?谢谢你

仁兄说的在理,能多讲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让我长长见识吗?

网友:
就一个电感和一个电阻串联,电感未知,电阻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