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好看拉风的DC插座。弯角90°焊接在PCB上的,样子如图·最好是铜芯的,插的很紧,不

楼主(2012-02-14):
这个样子不错,可惜不好焊接在PCB上,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可以焊接在PCB上,而且是立式的·
如下面这样的

目前找到这个,不错,就是有点不好看~

网友:
这是GHz级别板的接插件吧?

网友:
那个是60A级别的RC领域的功率型对插

好看、优质的接插件无非两个问题:
价格贼高
起订量不小

所以个人想买到好接插件要随缘,真的

网友:
哇,闪闪亮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60a级别的rc领域的功率型对插
好看、优质的接插件无非两个问题:
价格贼高
起订量不小
所以个人想买到好接插件要随缘,真的
奥,这一说就理解了,上面两个耀眼的是母的,下面的则是公的

楼主:
哎,找个好的插座都搞不到·

网友:
上面那个航模电池经常用到,很贵。

网友:
咋一看,,金光闪闪,,还以为是音响用的插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