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型号的芯片可以代替AT91SAM7X512,大侠指导一下。

楼主(2012-02-14):
有什么型号的芯片可以代替AT91SAM7X512,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同型号的。
他是单片机,你替了也没用,里面装有程序的。

楼主:
我知道装有程序,只是我现在用的芯片不好找,但是又不想改程序,所以找一个能完全兼容的芯片代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装有程序,只是我现在用的芯片不好找,但是又不想改程序,所以找一个能完全兼容的芯片代替。

用个ARM7重新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