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315m发射器,需要什么仪器?

楼主(2012-02-14):
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一个315m遥控发射器,看了样品,觉得线路简单,就按自己的模具画了个pcb,样品出来后,发射距离太近了,1米不到,不知如何调试,请有经验的指导下。另外原理图也是有很多,两个样品的也不一样,附上5个线路图,看看哪个是最好的,前面两个是样品的,后面的是网上找的。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线路看起来简单,但很有学问的,为了赶进度,我后来不得不改用成品的模块.帮你顶起吧,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没做过。帮顶。
等答案。

网友:
没具体做过,但提几点个人看法:1,315应该筛选一下。2,发射用的三极管应选用专用发射管,这个管子很重要。3,接收电路,发射电路应保证同频。4,排除其他电路干扰导致的距离拉不开的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
高频发射类的东西看着电路图很简单,可是里面的学问非常多。你随便在淘宝上面买几个相同功率,相同频率的发射板,应该是布线都是几乎一样的,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东抄抄,西抄抄,没必要自己去画,如果自己去画,明明可以10分钟就画完的图,其实你可以花10天去仿真的。另外,就是一样外观的板子,发射距离也不一样,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天线对不对?

网友:
可以找我,我对这个有经验,433的3伏电压 ook调制 40米,,5伏100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烈要求共享.

网友:
我以前做法是去淘宝上买一个回来照抄线路,但电路跟你上面贴的几个都略有点点不同
在万能板上搭一个
两个锂电7-8V供电,通信距离超过800米以上,有接近1公里,3米高的一楼顶发射,全是空旷地
每次每隔两秒发送9个字节数据,非常可靠
我觉得发射通信距离跟编码方式惜惜相关,曼码是最好也是最远
如果用不同的时间脉宽来做编码,在没障碍物时也是非常不错
但是,如果遇到有障碍物时,比如遇到树枝树叶时, 波形就会乱掉了,而曼码还是能正常还原波形

接收模块普通的超再生

又淘宝上弄了个便宜的1M示波器,带到外面实地测很好用
连续一直发送200us的方波
观察接收端输出在有障碍物或空旷地时各种不同环境下的接收情况

没想到这便宜的接收模块,接收的波形接近方波,非常的好..

网友:
最好有频谱仪,最差也要有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具体做过,但提几点个人看法:1,315应该筛选一下。2,发射用的三极管应选用专用发射管,这个管子很重要。3,接收电路,发射电路应保证同频。4,排除其他电路干扰导致的距离拉不开的问题。
仅供参考。

1,我后来的调试已经加了315m声表,2,发射用的三极管是2sc3356的,我也试过把样品上得三极管挪过来,没有改善。3接收电路因为空间没有限制,是买的现成模块,用遥控器样品试过,同等条件下,接收模块不接天线,样品可以达到6米。4,条件是相同的,样品没有那么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如此,只是我们现在模具是新开的,没有现成一样的板子可以抄,而且即使抄板,电容电感的参数也是量不出来,高频电容的值都是比较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qq是多少?我的是2214409527,请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频谱仪是没有了,示波器是没问题的。这个我我用示波器量过,接收正常时,方波非常清晰,稍远点波形就又毛刺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调整参数,如何让发射功率增大。

网友:
为了充分利用我的时间,现提供免费服务,如电子设计,PCB,及机械设计,数学建模VHLD,pLD,51,52。。。。。及高频,通信,还有各个语言的编程,有意者请加1025385688或者直接发我邮箱haosuger@qq.com,我会第一时间给你回复,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天线对不对?

天线是pcb上环绕板边画的,样品也是如此,不接外置天线。因为我们的距离其实要求不高,只要3米有效就行。我也怀疑过是否这个天线长度有问题,但是我用锡线弄不同长度试过,太短了配我那个参数接收端没有波形,达到一定长度后,效果就一样了,长短好像没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F:

接个24cm左右铜丝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频谱仪是没有了,示波器是没问题的。这个我我用示波器量过,接收正常时,方波非常清晰,稍远点波形就又毛刺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调整参数,如何让发射功率增大。

要直接测试接收到的信号,不要测比较器输出的值,我以前这样干过,调出来的参数跟用频谱仪调试出来的参数一致

网友:
圖上SAW寫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又一个原理图出来了。现在我要的不是原理图,是调试方法,能否细说一下呢

网友:
20楼的图很有价值的,比楼主位的图好很了。重要参数已标好。

网友:
【20楼】 yeutay
是玩射频的高人

网友:
回复 网友H:
20楼的图很有价值的,比楼主位的图好很了。重要参数已标好。
你能说说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引用图片
圖上saw寫錯了

不错,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22楼】88488848
20楼的图很有价值的,比楼主位的图好很了。重要参数已标好。

标好了,也没多大帮助。射频的东西参数和板子的layout有很大关系,重画一个板子,参数都可能要重新调整,我现在想要的是方法啊

网友(2012-06-12):
花了一个星期 做了三个热转印的315m发射模块 失败告终 已经放弃了

网友:
继续跟进。

网友(2013-08-04):
做个记号,正需要

网友:
话说楼主做的也太差了,我当年随便画的,都能到五六十米的样子。你那个三极管用的什么型号,行业内好像用NEC的比较多,那时好像是2元一颗。国产的是5毛

网友I(2013-10-10):
板子做出来了,参数调不出来。不晓得如何调
请高手给些建议和方法
多谢了

网友(2013-11-29):
引用 网友I:
板子做出来了,参数调不出来。不晓得如何调
请高手给些建议和方法
多谢了 ...

主要用频谱仪来调试即可,多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