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78的低功耗难道是浮云?实际测试结果让人失望~~~~~~~~~~~~~~

楼主(2012-02-14):
我们在测试RL78低功耗方面发现了一些问题:(供电电压5V)
      1. R5F100BE全速运行32Mhz的时候,实际功耗是4.9mA,计算下来是160uA/Mhz,比预想的66uA/Mhz高出整整100uA/Mhz. 测试前提是整块线路板就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
      2. 运行stop指令后,功耗降低为420uA水平,预期应该<1uA.
      3. 运行halt指令后,功耗降低为720uA水平,预期应该<1uA.

这个问题已经邮件给原厂了,不知道是否会回应。坛子里有人碰到类似问题么?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
应该达到一定的指标会有一些限制条件的,比如电压是多少,哪些模块需要关闭

网友:
IO要设置

楼主:
IO是默认设置的。一个空的单片机,什么也没干。主要他们资料太少,这方面都没一个详细的例子演示说明。

网友:
时钟及WDT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也正在关注此芯片的低功耗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及wdt设置是否正确?

你这个是哪个文档上的?看不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及wdt设置是否正确?

你这个是哪个文档上的?看不明白

上传文档:

993-994页

网友:
估计是你的watchdog未关闭。
认真看一下选项字节的设置,928页有介绍如何配置。
具体我也没用过,只是粗略的看了下。

网友:
renesas 手册上写的典型值 一般都是非常准的,可能没有把片子的寄存器设好,他有几种模式,然后在不同的晶振与不同的电压下面工作,功耗都不一样,手册电器参数里有很明确的说明。RL78是一个好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io是默认设置的。一个空的单片机,什么也没干。主要他们资料太少,这方面都没一个详细的例子演示说明。

显然你没用对,低功耗不是随随便便一空芯片就能实现的,所有的IO、定时器、时钟、低压检测等等所有模块都要配置对

网友:
单片机是没问题的,是你I/O设置有问题。

网友(2013-02-17):
一定是你的设置问题。大公司能给出最大值就一定能保证。不会如TW公司给个样品书完事或给个TYP。
如果还有问题,可与我联系,可以帮点忙的。

网友:
renesas给出的指标是能达到的,只是有测试条件。

网友(2013-05-09):
据说内部振荡器在全温度范围误差为1%,能保证?

网友:
低功耗需要考虑很多
1、时钟的切换,切换到内部时钟(一般切换到内部低速时钟都可以实现低功耗要求)
2、可能在使用外部31KHZ的时钟时,无法使用STOP模式,只能用HALT模式
3、中断源都能唤醒HALT模式,要关中断源
4、考虑唤醒的中断源

网友(2014-11-17):
还是MSP430吧

网友(2015-01-26):
有没找出原因?

网友(2015-04-20):
应该是你没设置好吧,我们公司以前很多都是用这个系列的,功耗可以做到很低的,整机休眠40到60uA的样子

网友:
呵呵,楼主要看看datasheet上这些参数的测试条件,有可能人家测试方法与你的不太一样,结果当然也不一样

网友(2015-06-17):
引用 楼主:
IO是默认设置的。一个空的单片机,什么也没干。主要他们资料太少,这方面都没一个详细的例子演示说明。 ...

说的对,瑞萨单片机连基本例程都没有,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