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实验显示能用笔记本电脑的屏显示吗!?

楼主(2012-02-14):
没做过VGA的实验,怎么在网上看过时序错了会烧掉显示屏呀?会不会呢,或者会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笔记本一般都只能输出,不能输入。
不过有少数笔记本可以当显示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好几年前的联想笔记本有VGA接口不知可以不可以,但是笔记本电脑不开机的话从哪来给屏幕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好几年前的联想笔记本有vga接口不知可以不可以,但是笔记本电脑不开机的话从哪来给屏幕供电?

这个vga接口是输出的,就是笔记本外接显示器的。

网友:
可以,
买个VGA转视频输出转换器,再买个USB接口视频采集卡,运行视频采集软件,就这样。

网友:
应该少不了吧  时序错了 maosi只能产生乱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
买个vga转视频输出转换器,再买个usb接口视频采集卡,运行视频采集软件,就这样。

这样成本会不会很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
买个vga转视频输出转换器,再买个usb接口视频采集卡,运行视频采集软件,就这样。

哥们你真逗,有这钱买个显示器不就行了。

网友:
把显示屏拆下来

屏是LVDS接口的

直接接FPGA

DA都省了,这个不光不花钱,还可以给你省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