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多文件编译出错,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14):
原来的程序可以编译通过,仅仅把5110液晶屏的驱动改成12864的就出现下面的提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main.c...
SRC\DS1302.H(49):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extern'
compiling ds1302.c...
compiling keyscan.c...
SRC\KEYSCAN.H(16):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extern'
compiling mileage.c...
SRC\DS1302.H(49):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extern'
compiling 12864.c...
SRC\DS1302.H(49):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extern'
Target not created
实在调不通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你不上程序。。。怎么帮你

网友:
肯定是变量定义有冲突 楼主可以搜搜 模块化 编程的视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解决了,把这个函数void white_hanzi_3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HZK_32[4][32]),
改成void white_hanzi_3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
原来是形参在作怪,谢谢楼上两位朋友

楼主:
虽然问题解决了,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one is passing a pointer to a char;
and one is passing a char.

the difference is night and day.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明白,在单个C文件中可以通过编译的,
难道在多个C文件编译时不允许用数组指针做形参吗,还是声明定义错误。

网友:
把相关调用部分也贴出来才能看出。
你只贴个声明,无法得知是声明和定义不一致,亦或是声明和使用不一致,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终于解决了,把这个函数void white_hanzi_3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hzk_32[4][32]),
改成void white_hanzi_3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
原来是形参在作怪,谢谢楼上两位朋友

一个后面是逗号,一个后面是分号。这与形参有关么?

网友:
顶楼上的
原因应该是“逗号改成 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