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ADC和DAC口比较多的单片机

楼主(2012-02-14):
推荐一款ADC和DAC口比较多的单片机
多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51单片机,就用stc的就行,12c5a08ad什么的。要么就用C8051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多谢

网友:
最好还是用外置的AD,DA转换器,稳定些,我用C8051F系列单片机做的16路模拟量数据板卡,全部是外置的,内部的只来测量板卡及接口处的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先选择C8051F120,功能很丰富

网友:
STC的很多ADC的 至于DAC的 我没有用过,不行外加个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