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块射频板子的地平面算完整吗?

楼主(2012-02-15):
初入射频,用ADF4350设计了一块本振板,摄于射频的神秘与难度,查了不少帖子与书面资料,终成一四层板,成后感觉二层板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又改为两层板。其实都是照着葫芦画瓢,深层次的原因只算了解点皮毛,大致就是总结了这么几点:1、阻抗匹配2、空余地方打过孔3、地平面要完整4、退耦电容尽量靠近相关引脚5、射频线不要有过孔要走弧形线。
第2和第5点咱尽量做到;
第1点阻抗匹配一般PCB小公司包括JLC根本不给做,想自己做匹配吧,板子本身的参数不知道(问了JLC的服务人员也不知道),这也是改成两层板的原因之一,两层板的参数各厂家应该还是差不多的,还有JLC的0.8-2.0mm的板子一个价格;
第4点也不容易做,这个芯片的参考设计用的阻容主要是0402的,这个尺寸我觉得我搞不定,全部换成了0603的,这个只能做到尽量靠近了;
第3点地平面完整,两层板肯定不如四层板完整,今天发帖子的目的就是像大家求助,我的下面这两个地平面算完整吗?
注:我的设计目标是使底层尽量完整(应该不太可能两层都很完整吧?),当然改成两层板的主要原因是成本

网友:
地平面似乎还可以完整一些,IC背面的地平面完整的面积尽量要大一点吧,它边上的三根线尽量移开一点吧,还有上面粗一点的那根线可能是供电的吧,可以的话移到边上吧。一同学习。

楼主:
谢谢回复
边上的那三根线是接到单片机上的,上面粗点的是供电的,这些线都放到上层,底层地平面是可以更完整一些;问题是设计的控制部分和射频部分是要加屏蔽腔体隔离的,屏蔽腔体的其中一个边就在上面图示的左边,为了防止腔体碰到这些线,才把这些线放到底层的(腔体下面设计的没有阻焊层的),边上那三根线不太好弄了,上面那根电源线再试着弄一下
再次感谢

网友:
没原理图,随便提几个建议
1.U3如果是晶振的话离IC有点偏远,最好是近一些;晶振到IC的走线有与一条电源线(猜的)有一小段平行,最好完全用地隔开.
2.(C3,C21);(C6,C19)的接地端多打几个接地过孔
3.芯片到J2的线应该是射频线,不要一段细,一段粗的,这个根据频率可以计算大概走多粗的线.与旁边的线尽量少重合,尽量四周包地.
4.靠近J2处预留匹配器件焊盘

楼主:
谢谢4楼回复,马上去改
1、马上修改
2、马上修改
3、粗的是用软件计算出来的(摸索中,不知道计算的对不对),芯片封装的原因细的那个已经不能再粗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两根挨着的都是射频线,是正交输出的两根,必须要处理不用的那根,同样由于芯片封装的原因不知道怎么弄,这个尽量去搞一下
4、不太明白,望详细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3.如果是差分线这两根线尽量走对称,靠近,平行走线.这两根线出来的电阻电感电容最好也左右对称排布.除R4外,其他的感觉想是滤波的,如果是这样,R4放置靠近J2,其他的靠近IC放置
4.就是加个pi型匹配什么的,如果是差分两边都得加,现在走线不是很长,位置也有限,不加也可以.

这个不带功放,功率应该不大,改接好的地接好了地完整性问题不大,还是主要考虑走线.

最好有原理图

楼主:
上面说错了,不是差分是正交输出,已修改,抱歉;R4是50欧匹配,我只用其中一路,这一路就直接50欧到地了,其余的也不完全是滤波,马上传原理图

楼主:
又说错了,是互补输出不是正交输出,6楼的已经改不了,干脆再发个帖子说明一下吧

网友:
1.天线离ic太远

2.osc 离ic太远 。  可能有屏蔽罩的关系

3. ic 背部 gnd 面积太小

4. 板子密度太低, 减小 1/2 估计可行。

5. rf出来的信号线太细了。 可以用过安捷伦的公司计算 间隙。  要考虑 板厚 和 介电常数。

lz 全部改完 在上来看看。

最近也在复习 SI 方便的东西,和lz互勉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1、芯片不带功放,那个J2不接天线,这个就是个本振
2、这是个学习的板子,osc没用贴片的,已在上面的基础上下移了3mm左右
3、这个问题就是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周围的线不处理好,很难把背部gnd'面积加大太多
4、目前板子加上单片机10cm*9cm,按照我的水平长和宽各减少1cm左右没问题,但JLC的10cm*10cm的板子都是100块钱,所以没下功夫去修改,不知道对性能有什么影响?
5、受芯片封装的影响,从芯片出来的线粗不了了,郁闷啊
这个片子理论上可以出137.5M-4.4G的本振,我的目标是140M-1G,我知道自己的水平,呵呵,如果能调试通过,开源
全部改好后上传

网友:
这个片子ADI官方没有给评估板参考???

一般的手册都有一个参考电路版图吧

网友:
下了个规格书大概看了下,这玩意要注意的地方挺多的,而且带宽大(137.5M-4.4G),没做过类似的东西,心里也没底.
我先仔细研究下规格书再探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片子adi官方没有给评估板参考???
一般的手册都有一个参考电路版图吧

谢谢回复;ADI有两个版本的评估板呢,阻容主要是0402的,我觉得搞不定,换成0603的了,我前面提到过这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了个规格书大概看了下,这玩意要注意的地方挺多的,而且带宽大(137.5m-4.4g),没做过类似的东西,心里也没底.
我先仔细研究下规格书再探讨.

我的目标140M-1G,呵呵,我知道自己啥水平,环路滤波器等也是按照这个频率范围设计的

楼主:
修改后的

网友:
1.芯片到J2的线上的器件全部靠近J2对称放置
2.参考上与C12对称放置的电容不要省
3.VOUT最好用单独的电源,要不就加上滤波部分
原理部分感觉精简了不少,就不仔细看了

楼主:
去掉了一些0R电阻,去掉了一些DNI(not connect)电阻,分析这些电阻应该是预留功能的,比如快速锁定、静音等等这些功能,我的水平这些功能就暂时不需要了;还有就是我只打算调试单端,另外一端参考别人的设计50欧电阻到地了;与单片机接口部分的上下拉电阻也都去掉了,对51系列的单片机还算熟悉,觉得应该影响不大,大不了程序里面把时钟控制的慢一点
电源部分问了一些用过这个芯片的,好像可以不单独供电,ADI的两个评估板使用的电源方案也相差比较大,我上面传的那个图用了三个电源芯片,网上售价170多美元(人民币要2000多,还是税前);还有一个版本有了5个电源芯片,售价200多个美元;其中都有一个专门给单片机供电的;并且这两个版本的电源芯片型号也不一样,前者ADP150,后者ADP3300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尤其是tomtone,我再根据各位的意见继续斟酌一下

网友:
mark,顶好帖子。以后留着用。

网友:
地平面完整的主要目的在于减小电源阻抗,所以这个板子还要考虑电源线,地线的走向。我想你的AVDD电流,从左边进来,最终回到左边GND。这样可以看下地电流的回流路径。C3,C21回流路径就不太理想,如下图。而且它们为6脚VP提供去耦,但是它们到6脚间的走线经过两个过孔,这点也算不上理想。一般应该走线直连,没有过孔。另外,AVDD到16,17脚VVCO经过一个大圈子,这样就形成一个电流环路,电流大的话会干扰其他部分。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把R16放大C3、C21上面可以减少一个过孔;那个电流环路求指点

楼主:
把7、8脚的地与下面断开,直接使用过孔,则6脚可以接到9脚的电源上,一个过孔都不用,到6脚的那根电源线还可以删掉,底层的地会更完整,但在别的资料上看射频电源应走成星型拓扑,不要接在一起,以免互相干扰,请问这两点怎么取舍?非常感谢

网友:
搞射频伤不起啊,前几天做的2.4G传输,距离才2米。。。正在重画板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管脚类型差不多可以合并走线,电流大的单独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