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 T0计数无刷直流电机脉冲,当出现几次偶尔连续跳变,软件怎么实现滤波?跟加负载减

楼主(2012-02-15):
mega16 T0计数无刷直流电机脉冲,当出现几次偶尔连续跳变,软件怎么实现滤波?跟加负载减速如何区分?

网友:
是测转速吗,应该首先硬件上找到干扰是如何出现的,是电路上串入的,还是由于机械的抖动,造成的(光电传感器最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由于机械的抖动最容易产生多余的连续跳变脉冲信号)

软件滤波是辅助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和考虑算法。

网友(2012-07-27):
菜鸟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