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大家,如果自己做个用电池的小装置,一般电池电量显示功能的这部分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02-15):
RT。最近做个小玩意,手持的,用4颗1.2V的镍氢电池,我想加个电池电量的功能,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比较好?
测电压好像不准。。。别的没接触过~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几个小灯,一个比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几个小灯,一个比较器,

LS的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我希望是能单片机采集的,液晶屏幕上显示出来~当然,AD显示什么的没问题,关键就是怎么测电量的方法比较好?
想过电池两端搞上几十M的电阻,然后测中点电压。。。但是好像这方法太山寨了吧?肯定不准~

网友:
我说的是简单的指示电量;通过比较电池电压,点亮相应的led,指示电源的使用情况,

一般车的表头也是用这种简单的方法;

通过分压电阻很山寨么?几十M太大了,我见到的检测电池电量的都是分压电阻,你可以软件上处理,比如取平均值或一些

其他算法,测得的电压也不会相差很大的;

也可以用IC,百度一下 Battery Fuel Gauge ,有相应的IC供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简单的指示电量;通过比较电池电压,点亮相应的led,指示电源的使用情况,
一般车的表头也是用这种简单的方法;
通过分压电阻很山寨么?几十m太大了,我见到的检测电池电量的都是分压电阻,你可以软件上处理,比如取平均值或一些
其他算法,测得的电压也不会相差很大的;
也可以用ic,百度一下 battery fuel gauge ,有相应的ic供选择

主要是我那个手持设备上有电机,充电电池小电流的时候电压挺高的,一旦电机一动,电压马上下来了。。。这完全没法测啊。。。

网友:
我以前做过的电量采集就是采集电压来显示的,肯定不太准,就像手机,第一格电量用完之后,其他的几个也就很快没了

电压一旦低过一个门限,电池应该就会很快没电了,

或者根据电池本身的容量和电路板的功耗,估计计算出电量进行显示

以上观点仅是本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我想到的办法是:看看电池的放电曲线,再在软件上计算处理

比如说电池处于某个电压值,当负载不同时拉下的电压值也是不同的,你可以问问电池厂家有没有

相关的参考曲线,软件上根据 负载大小 与 加上负载之后的电压 得到 真实的电压;

这只是我想象到的办法,没实际实验过;

还有你这个当电机正常转起来之后,电压应该会回到正常的值,你这时再测不就行啦么?

网友:
有专门的电量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专门的电量芯片

求型号~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
知道的都是用电阻分压,用芯片的话就要拿板凳坐着听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我那个手持设备上有电机,充电电池小电流的时候电压挺高的,一旦电机一动,电压马上下来了。。。这完全没法测啊。。。

电压掉下来是肯定的,掉的越恨说明电量越小,掉的小说明电量还比较大;
重要的是你要确定一个正确电压范围与欠压范围,然后用指示灯显示出来:是否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