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位高手,DS18B20的问题,测出后温度会变化,但有个范围内读出数据不正常。

楼主(2012-02-15):
最近搞到一只18b20,试着用STC驱动下,采集温度放到1602上显示。数据线加了4.7K上拉,12位精度
我现在的问题是,可以读出温度数据,但是,有时会读出异常数据。
具体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室温大概就4,5度左右,开始读出温度都很正常。当温度上升时,测
出的温度也上升,但是到8度的时候,就会显示回0 。
同时用串口读出数据,可以看出温度在50H 60H,70H变化中,但只要接近80H,就会回到00H开始变化
。昨天搞了一晚上没有找到原因,我也怀疑时序问题,但昨天改了多次时序还是一样的情况。所以
请各位高手给指个方向,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网友:
好象18b20的温度是分成高低位来传输的,是不是没有读完整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啊,

网友:
建议LZ把代码贴上来看看。。。

网友:
没有贴代码,好像瞎子摸大象,得个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