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补偿方式得到精确的打印图纸。

楼主(2012-02-15):
最近要用有机玻璃做一面板,因为面板有点复杂如果用划线的方法工作量让人头痛,然后采用激光打印机一比一打印贴在上面来代替划线这个工序,打印出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进纸方向的尺寸有1%左右的误差,而跟进纸方向垂直的尺寸肉眼不能观察出误差, 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因为进纸的时候纸张受拉力和受热而拉长等纸张排出后冷却缩小就造成了进纸方向尺寸误差的问题,知道原因后具体解决方法就是通过调整进纸方向的尺寸来进行补偿, 具体操作就是先用最小的清晰线条打印一直图纸测试出各个方向尺寸的误差然后得出各个补偿系数,然后在cad里面进行调整, 用Solidworks最方便的就是应用缩放比例的特征。

网友:
换个好的纸 也行

用绘图仪或刻字机画也行

用喷墨打印机也行

。。。。。。。。。。。。

网友:
把纸过一遍打印机,再打不就成了吗?

网友:
补偿不失为一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