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安装后出现感叹号

楼主(2012-02-15):
下载了七八个2303的驱动软件了,都是同样的效果。请问哪位大侠可以帮帮我吗?使用的是CHOST,WIN7,32位旗舰版的系统。非常感谢。。。

网友:
试试这个驱动

网友:
WIN7下  黄色叹号 是因为驱动不对哦  呵呵 有能用的驱动 我用过

网友:
驱动要去芯片生产商的官网网站上找,上面有最新的驱动。

网友:
需要重新加载inf文件.....

网友:
试试这个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19086VNI9BM.rar(文件大小:3.96M) (原文件名:usb转串口.rar)

楼主:
安装了上传的2303驱动也还是不行啊,看来不是驱动了问题了。请问这个INF文件应该怎么加载呀?谢谢。。。

网友:
估计是把XP的驱动装上去了吧。找找WIN7的驱动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是CHOST的系统BUG多了的问题,在WIN7官网上面下载了个正版的系统安装后,问题马上解决!

网友(2012-09-20):
你幸运啊。,我装的时候,就是adapter 报错,郁闷中...

网友:
估计是假的pl2303芯片。他的官网上的FAQ里边有说明,说如果驱动显示感叹号,请确认是否是正品的芯片。我曾经碰到过同类的问题,买了一个假的USB-232,单页说明书说是PL2303芯片,但是装上官网的最新驱动就是不行,但是装它随线光盘带的一个看起来比较旧且来源不明的驱动就OK。

网友:
要根据芯片型号到芯片商那里下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