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检测风扇转速

楼主(2012-02-15):
最近想做个温控系统,要监控电脑风扇转速。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大概知道风扇测速线输出的是方波,而且是接上拉的。10K的上接电阻之后,信号却无法触发中断。后来换一个只风扇,这只倒可以触发中断了,但速度却不正常。请高手指教。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
外加风速传感器

网友:
我用光电开关做过,很简单

网友:
风扇自己的测速装置估计随品牌而异,最好查查对应数据手册
要不就自己改动,给风扇的一片扇叶上贴一个白色纸条(大多数风扇都是黑的吧……),用反射式光电传感器检测,输出方波给MCU处理

楼主:
谢谢LS各位,现在风扇本身带速度信号输出的,就是不知道如何识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