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负极通过二极管接地??

楼主(2012-02-15):
一个自动售货机,驱动板上,电机负极,通过二极管接地?(而不是直接接地)

也就是负极,先接二极管的正极,二极管的负极接GND

为什么?

这样不是浪费能量吗?

网友:
是不是稳压管????

网友:
再没连其他东西吗?一般会接二极管检测电机好坏。

楼主:
如图,那个开关是个位置传感器

楼主:
我的问题,就是这个D2,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不懂.....等高手出现......

网友:
是不是怕电源和GND接反了,防止反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怕电源和gnd接反了,防止反转呢?
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吧!

网友:
不知道D1是做什么的(防止反电动势吗?不太可能吧。不明白)
如果D1是必须的,那么加上D2就有可能是防接反了。

网友:
驱动电路保护?

网友:
等高手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d1是做什么的(防止反电动势吗?不太可能吧。不明白)
如果d1是必须的,那么加上d2就有可能是防接反了。

D1,就是为了反电动势。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这个电容竟然是630v,容量是103,100nf,竟然不是 25v,106电容,

我觉得应该是低电压,高容量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100nf不是103。

网友:
防接反吧,要不就烧电源了

楼主:
没有这么简单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是为了只让电机向一个方向转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电容应该是虑除高频杂波;;

二极管的作用还的结合你电路的工作过程吧;

你的直流电机还分正负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个电容应该是虑除高频杂波;;
二极管的作用还的结合你电路的工作过程吧;
你的直流电机还分正负极?

分正负极,控制器,控制,只能正传。电机是直接焊接在pcb上,pcb上有专用防反差接口,到控制板

楼主:
自己继续顶!直到有人明确给出答案

网友:
应该是D2、D3共同组成电机异常转动侦测,
就是电机受外力转动时给出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