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神,将市电经过整流后,接电阻,然后直接接直流有刷电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楼主(2012-02-15):
我注意到我的松下电吹风就是有一个整流桥,然后接了一个24伏的直流有刷电机。这改变了我对罩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看法。
这样能节省成本么?还是为了力矩更大?
这样做对电网不是会有很大干扰么?

网友:
还串了个发热丝的吧

网友:
是的,一般都是在发热丝上分压的,大概10多V,高低档就是加上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

网友:
串了一组细的电热丝了

楼主:
关键是为啥这样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为啥这样做呢?

成本

网友:
成本

有的时候,良好的设计 和 成本 是对立的!

有的时候,良好的设计,可能意味着你的产品,根本没人去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罩极电机更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