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人可以把 AT89S52单片机超频到98MHz!求证!

楼主(2012-02-15):
如题:
据说有人可以把 AT89S52单片机超频到98MHz!求证!

本人超频到40MHz,稳定,没有问题!

网友:
单片机也超频啊,牛!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超的?直接接40M外部晶振?有源还是无源?

网友:
顶起来,求真正的答案!

网友:
呵呵。真有时间。

网友:
请问楼主是如何实现的,小弟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求证,如何实现超频?

网友:
你超完频有没有写个程序测速?超完之后比原来还慢.

网友:
有啥意思?

网友:
flash速度能到98M?
不太相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

网友:
闲得蛋疼。

网友:
有尾缀的AT52吧,带CAN之类的

网友:
你开开玩笑的吧?

网友:
这几天一个合作单位的同事在我们单位用信号发生器给2051加了65M的信号,从整体看工作正常,66,67M工作异常。太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几天一个合作单位的同事在我们单位用信号发生器给2051加了65m的信号,从整体看工作正常,66,67m工作异常。太牛了!

好像跟真的一样,我明天弄弄看

网友:
用无水酒精泡着不知能超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么超的?直接接40m外部晶振?有源还是无源?

手头上只有40M的无源晶振,确实是40M的速度,流水灯都快了好几倍!

楼主:
既然是高速CMOS工艺制造,80M的工作频率应该是没问题吧。

网友:
手里只有24m的晶振....

网友:
是晶振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校友,握个手。超到40M发热不。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422394&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jssd&bbs_id=9999
实验证明可以到60多MHz。再高没晶振了。

网友C(2013-12-27):
无源晶振24M以上用的都是它的泛音频率,没有外部时钟的情况下51不可能超到那么高的!

网友:
我只想说,真牛逼啊

网友:
超频我没试过,倒是低压我测试过。
手里的片子,24M降到2.2V工作稳定;12M可以降到2.0V不死机。

网友:
STC15的可能的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么超的?直接接40m外部晶振?有源还是无源?
------------------------- ...

楼主你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怎么做到的

据说是用信号发生器

网友:
flash 速度跟得上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无源晶振24M以上用的都是它的泛音频率,没有外部时钟的情况下51不可能超到那么高的! ...

在单片机晶振输出端负载电容上并联一个电感即可使晶体工作在3次泛音频率,如下图(C3只是起隔直作用):

ADI的应用笔记有详细的分析计算过程:

网友:
原来如此,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
这种超频可不敢实用。。。而且,51即使超到100M,能比得过16M的AVR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单片机晶振输出端负载电容上并联一个电感即可使晶体工作在3次泛音频率,如下图(C3只是起隔直作用):

曾经用超频60%的M16做平衡车(供电电压给5.3V),就悲剧了。感觉还是不要超频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