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动汽车充电的充电电路

楼主(2012-02-15):
求电动汽车充电的充电电路,我们市电是220V,采用哪种方法可以得到300V的直流充电电压,新手上路,望各位指教

网友:
一整流不就300多V了吗?电动汽车充电主要是电流要大,电压不需要太大的。

网友:
还真出电动汽车了!呵呵,不知道充电要充多久?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楼可有这方面的电路图和资料,有点话发一份给我好不,本人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慢的家庭式充电:7-8小时就可以充满
用现在比较先进的快速充电系统可以达到:1-2小时
据说最快可以达到10分钟左右,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现实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种大功率的电源电路可不可以采用变压器先把电压升上去,然后再用整流滤波把它变成所需要的直流电压

网友:
300v100ASH的电池如果10个小时充满要电流10A,功率3000W,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要用三相电+移相30度形成每周12个充电才能达到大电流、低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图,最好能带上电路的解释,我是这方面的新手,很多东西还不是很懂!另外用于铁锂电池用恒压充电和恒流充电方法的时候,他们的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分别采用多大,有没有一定的计算公式。他们的开始充电和停止充电的标准分别是什么?

网友:
和车厂合作吧~闷头搞出来的东西~没出路的~顺便3月1号工信部有电动汽车相关标准出台~关注下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的车厂也不会跟跟人合作,况且我还是个新手!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传一些给我吧,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汽车装的什么电池吧,不是随便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打算用山东润峰集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铁锂电池,额定电压为336V,容量300AH,放电最大可达到400A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述的额定电压值为336V,考虑到市网电压值不够,所用是否可以采用升压电路,升压电路中有没有2:1升压的变压器,有的话推荐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对于电动汽车的充电过程中,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的电路哪位大侠那里有,有的传一份给我,本人不胜感激,最好是能有电压电流采样的芯片,包括芯片的供用商和芯片的资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打算用山东润峰集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铁锂电池,额定电压为336v,容量300ah,放电最大可达到400a

你根本不了解这些,这个可不是好做的。300Ah容量的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充电可以达1C,充电电压340V,就算以0.5C充电也要150A电流,功率大概是340*150=51KW,这可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做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之前做过这个方面设计。

  你是在校学生吧,汽车充电在前年和去年时候属于概念实施和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所以表现比较火。现在这个行业的投入很多外企和国内较大的企业都有相应的研究和投入,而且产品也陆续面市。

  技术这块,汽车充电电池普遍采用数字控制电源进行电池充电,三相整流后采用PFC将电压恒定,然后采用LLC或是其他拓扑实现高频逆变整流输出,再利用上位机或是监控器来控制充电电流让电池在恒流,恒压,涓流三种模式中进行充电。其中的工作量和细节工作非常大,就一个PFC整流就相当的麻烦,要是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高频开关电力操作电源等这些电源的参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