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信号放生器方波输入到运放变形

楼主(2012-02-15):
信号发生器,输入到运放(增益带宽30M),
50Khz方波,2Vpp,offset增加到1V以上之后, 观察信号源输出的方波就变形 图1.

运放那端电路如下。

如果不介入运放当然不会变形。
如果把频率降下来到10Khz,就好很多。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另外信号发生器端输出50Hz阻抗和高阻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2012-06-21):
试试减小幅度              在运放电源脚并电容

网友:
运放的电源电压多少 ?估计不够

网友:
应该324的压摆率不高引的原因!参考:
http://bbs.21ic.com/icview-5504-1-1.html

网友:
不像是压摆率的问题。如果是压摆率的问题,那么输出应该是梯形的。但是LZ的方波在输入平稳的那段输出是斜的。

网友(2018-11-04):
摆率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