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谁玩过WIFI转HDMI吗?

楼主(2012-02-15):
先做一个WIFI转HDMI的产品,不知道有哪位大侠玩过或研究过。
我大概调研了一下,市场上好像没有专门的WIFI转HDMI的芯片,好像 需要用到其他的芯片,比如ARM,或专门的处理芯片。
如果有兴趣,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
有成熟的方案,我帮你问下哈

网友:
带hdmi的安卓方案就行了。安卓可wifi共享windows的桌面,hdmi输出。

网友:
如果要求NB的windows桌面通过WIFI无线传输到HDMI电视,放狗查“WIDI”,是Intel的技术,Netgear已有$99产品发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成熟的方案,我帮你问下哈

Eworm001 电子虫,谢谢啊,等你的好消息。

楼主:
WIDI和WIFI是不一样的协议,应该不兼容的。
我就是想玩玩,把手机上的视频通过WIFI传到带有HMDI接口的电视上,所以中间需要一个WIFI转HDMI的接口,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现在手机很多都有WIFI的,而没有WIDI。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现这个功能的协议就叫DLNA,楼主可以查询关于DLNA这方面的资讯,可以把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通讯设备无缝连接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实现这个功能的协议就叫dlna,楼主可以查询关于dlna这方面的资讯,可以把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通讯设备无缝连接在一起

towner,谢谢你的信息,和我的应用好像很吻合。
但这些好像都是协议层的问题,我目前碰到的是硬件层的问题,用什么样的硬件去实现这个功能。用ARM?还是市场上有专业的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2015-07-08):
引用 网友A:
有成熟的方案,我帮你问下哈

你有wifi传输hdmi的方案能告诉我一下吗 找谁

网友A:
大联大 有 完整的RK的方案
我们之前做的是TF680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联大 有 完整的RK的方案
我们之前做的是TF680的方案

TF680 传 1080P的 这种高清信号效果不行,压缩的太厉害,看图像还行,要是看电脑画面这种的效果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