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想用VC编一和串口的上位机软件,要求的波特率是921600,有没有方法能够实现

楼主(2012-02-15):
我看VC里的MSComm控件最大只能256000,而windos的API函数貌似也差不多大。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能够实现啊,求教

网友:
好像是只能使用一些固定的波特率,不像单片机那样灵活。

网友:
不要使用电脑上原生串口
使用USB转的串口可以自定波特率

网友:
API可以实现, SetCommState(). 只是一般的串口不会支持这样高的波特率.
市场上有些USB转串口, 我以前用过三旺的. 支持460800, 不过921600不知道是否支持.

网友:
这个支持
http://blog.csdn.net/wujian53

网友:
用Lazarus 轻松搞定。

网友:
PL2303也可以稳定支持921600波特率。
PC端用API访问没有问题。

网友:
PL2303用过没问题

网友:
用Ethernet,100Mbps都没问题,上位机编程也方便

网友:
Win32 API可以啊 串口2Mbps 都可以收发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ethernet,100mbps都没问题,上位机编程也方便

按了一次Ctrl+W,关掉了窗口。只好再回来。
你说的是直接ethernet,不是ethernet转串口吧?这和楼主要求串口不一致。2,3楼至少是USB转串口。
如果没有串口限制,则可直接USB3.0,可以到4.8G。关键是下位机硬件支持到什么程度?这要听楼主的进一步说明。

网友:
VC可以随便设,关键是硬件(主板RS232口或是USB转串口)是否支持,设置的时候注意一下设置结果是否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DCB里的baudrate的最大值不是256000吗?

网友:
哦,usb转的可以很高啊,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