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驱动板坏了。。。。帮忙进来看看。

楼主(2012-02-15):
掏的,旧步进电机3轴驱动板,驱动电流最大3安。
使这使这,z轴不行了。

经查,驱动z轴步进电机的接口部分的3A保险烧了。
换了,只要一接步进电机,立刻再烧保险管。

请问这一般是啥问题?

想自己修,无奈驱动芯片型号给擦掉了。
搜了掏宝,出货人没交待是用啥芯片型号的驱动板(别的人家都讲,如6560驱动板等)。

有熟悉这种板子的朋友给提示一下芯片型号,谢。

全板子图 (原文件名:1全板子图.jpg)

擦掉型号的步进驱动芯片 (原文件名:2擦掉型号的步进驱动芯片.jpg)

擦掉型号的步进驱动芯片 (原文件名:3擦掉型号的步进驱动芯片.jpg)

烧掉的3A保险管 (原文件名:4烧掉的3A保险管.jpg)

楼主:
补充一下:
z轴的步进电机没问题,换用X轴来驱动好的。

网友:
从板子上看,这块板子应该是淘宝店铺 吉城电子的。但是板子上的元件什么的我就不确定是谁的了。从他店铺看,只有A3977,TB6560两种。他的板子我以前买过一块3977的板,用了差不多一年都不错没出过问题。。。。
   你得确定电机跟板子的接线有没有错,,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记不清了,不是三洋就是三肯的驱动模块。

网友:
芯片是STK672-080 没有全新散新,淘宝上都是拆机或者翻新件。

网友:
如果电机是6线的,买个6560A的单轴板来用就行了。

通电接电机才烧保险,可能是芯片的功率级有一路损坏了。因为是单极的,所以不接电机是不会有影响的

楼主:
谢谢大家。
就是stk672-080.

楼主:
通电接电机才烧保险,可能是芯片的功率级有一路损坏了。因为是单极的,所以不接电机是不会有影响的
----------------------
非常对,就是有一路损坏了。
不知北京本地能否买到stk672-080.

楼主:
发现这种芯片特别爱烧。
按说控制住了总电流3A,剩下的无论怎样堵转,接触不良,及细分与软件控制设置不匹配等等,
都不应该烧芯片。
但,实际不是。且每次都是烧固定的其中一个驱动管。

看到有把保险管分散到步进电机的4个相上,是有道理的。

总电流是3A,分散到4相上就远远不到3A了。

请大家来谈谈这种现象。。。。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PCB设计问题。PCB设计不良,很容易导致损坏率高的问题。专用芯片能够批量出厂的芯片是不会有质量问题的

想了解损坏的因由,最好是先深入了解一下什么叫感性负载

另外,关于电流,其实是每一相都能达到3A,只不过不是同时达到而已。再者,芯片输出的是脉冲电压,电流是脉冲电流。与直流电源的电流表上看到的电流值是会有区别的。称之为脉冲,就会有占空比的存在。占空比的大小决定了平均值的大小。就像一个幅值是5V,占空比为50%的脉冲A,用万用表测得的电压只会在2.5V左右,这个2.5V就是脉冲A的平均值。

楼主:
谢谢 rifjft 吝啬。
芯片要是自身带过流保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