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曼滤波成这样 可以算是很好滤波吗

楼主(2012-02-15):
卡尔曼滤波成这样 可以算是很好滤波吗 为啥我用这个小车总是抖的厉害呢 折磨好几天了 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没标明数据名称,不好说。自平衡中,kalman滤波对象是角度和角速度偏置点,如果有稳定的偏置点出现,那滤波还是有效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稳定的偏置点?就是能够有稳定是时候吗 这个还可以吗 为什么用卡尔曼滤波加大加速度计的导致不稳定 调整陀螺仪的导致时间延长 卡尔曼滤到什么程度算是好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颜色代表什么数据,不知道你的采样周期,很难下判断..

我的经验是短时间内跟随陀螺仪的数据比较快,但总体来说是跟随加速度的变化,但不会受到加速度噪声的影响.. 就差不多了..

网友(2016-06-30):
楼主这个卡尔曼滤波是用什么写的

网友:
楼主能把你写的卡尔曼程序给我一份吗,现在在搞,如果有matleb和C语言写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