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IR2124S ?诡异的问题,难道我买的是假货?

楼主(2012-02-15):
要驱动MOS管输出24V 电压,因为不一定是驱动电机,所以要100%占空比
本打算用IR2104 ,但它用2个通道,我只用一个,就找到了IR2124 单通道的·
今天做实验了下:
原理图:因为是100%占空比,所以没有电容和二极管~

上电后给1K的5V电平信号,发现芯片输出没有波形。测量发现芯片的IN脚 有电压输出,基本接近VCC的12V ,相当于VCC电压过了二极管流入IN
调整信号发生器输出最大10V电平1K方波,VCC改为10v 供电,电路可以正常驱动MOS管。
但看手册发现,IN引脚支持3.3或5V电平,不应该有VCC电压输出
如图:

怀疑是二极管击穿了,下电万用表测试测试,IN到VCC导通,VCC到IN不导通,没有击穿。

换了芯片。直接VCC 和 GND,发现还是有电压从IN输出,不管VCC从12V 还是降低到2V ,都一样,这是怎回事?
晕死了·

网友:
为什么VS接的是12V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vs接的是12v呢?

同问!
为什么VCC和VB之间不用二极管,这个限制占空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vs接的是12v呢?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vs接的是12v呢?
同问!
为什么vcc和vb之间不用二极管,这个限制占空比?

因为MOS管一般要求 20>=VGS>=-20. 这个电路输入电压为24V, 所以低端的电压不能为0..就取VB电压为12V,VGS=10-24=-12V

原电路驱动的是N管。二极管和电容,用来倍压的,来达到驱动N管的有效电压·只有占空比小于100% 倍压电路才有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1,我在IR上没找到IR2124的资料,不知道lz哪找到的片子

2、假设片子是IRS2124 或者 AUIRS2124,冲着“要100%占空比”,那lz用错地方了或者用错方法了
Features里的第一条
Floating channel designed for bootstrap operation
意思是这是一片自举浮动栅极驱动芯片
另外栅极最高驱动电压和漏极电压相同,那么最高输出电压只有漏极电压-栅极最低开通电压
要么换POMS驱动器,要么给VS-VB一个隔离电压

3、IN有电压是器件有输入漏电流,漏电流为负就有电压输出了,但是一般都在uA级别,不放心就外加一个偏置电阻

====================================================================================

不好意思没注意驱动的是PMOS,应该可以工作的
至于输入电压,请参考 Figure 5B 和 Figure 6B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芯片的资料在:
https://ec.irf.com/v6/en/US/adirect/ir?cmd=catProductDetailFrame&productID=AUIRS2124S
全名是AUIRS2124S
不太懂这个芯片:
VS-VB一个隔离电压
什么意思?是VB.VS 的电压与VCC隔离,还是VB,VS 隔离?
PMS驱动器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没注意你用的是PMOS
悬浮驱动输出是针对高端NMOS的,你现在的用法没问题

只是一开始你的输入电压不够0.7VCC,所以打不开MOS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问题就是IN 引脚的电平 和VCC 引脚的电平几乎一样大?VCC=12V下,IN量的电压有11.X V

所以我要输入一个12V 左右的高低电平才能驱动 ,晕·
好奇怪的原因,怀疑芯片是假的?以前用IR2104也这么用,直接IN 5V电平就可以驱动了·哎,不行还是用IR2104
还便宜点·

网友:
不是这样的,你在IN加个10K电阻到地就可以了

IR2104本来就支持3.3V逻辑电平的

但是AUIRS2104的输入必须要到0.75VCC才能打开

你仔细看DS中的Vih及Vil就能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我在去试下,不过最后还是改为用2104,方便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