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linux内核以及文件系统下载到ARM开发板中?

楼主(2012-02-15):
想将linux内核和文件系统下载到ARM开发板的Nandflash中,就是想永久保存,掉电后不擦除。

原来用tftp可以讲电脑中的内核和文件系统下载到ARM开发板中,可是不能保存,只能用作练习。

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希望大家指点!!!!!!!!!!!!1谢谢!!!!!!!!!!!!!

网友:
你的u-boot不支持nandflash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说错了,不是tftp 是nfs文件系统,直接用网线连接的
你的意思是 u-boot能不能保存么
uboot可以一直存在 可是下载到开发板上的内核和文件系统重启后就没了

初学者 不太明白 望赐教

网友:
你用tftp应该是考到ram中运行的,进入uboot后使用cp命令将内核映像和文件系统考到flash上就行了

网友:
uboot中有 nandflash write命令可以写进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这样啊 那我试试~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昨天我问别人 也说这样可以,有时间试试 谢谢!

网友:
你需要可以擦写的文件系统,例如我们用的UBI,就可以保存数据了。

网友:
初学者,学习了!
我现在还是用MDK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ramdisk系统可以保存么 刚上网搜了一下UBI 看的好晕.....

网友:
ramdisk当然不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