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升级?

楼主(2012-02-15):
TI公司的产品MSP430G2553已经烧了熔丝,请问用什么软件给MSP430G2553升级?

网友:
G2553没BSL,估计没用了。

网友:
G2553有BSL,它用的是P1.1和P1.5、而不是P1.1和P2.2.
但重要的问题是,暂未找到直接支持G2553的BSL软件。
可仔细比较、研究一下与F2252的区别,特别是FLASH结构,也许可以将G2553强制按F2252用BSL软件刷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xuex回复【2楼】scty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2-05-05):
请问有没有G2553模块例程和手册?

网友:
手册与例程官方网站都有下载的

网友:
请问你现在是用什么软件升级呀,确实找不到相关的BSL工具,不适合的有时候都把芯片DCO写坏了。反正是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