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TEA5767收音芯片,实在是搞不懂HLSI的具体含义,只好发帖求助

楼主(2012-02-15):
这几天在玩TEA5767收音芯片,一直搞不懂第3数据字节的HLSI(HIGH/LOW Side Injection)是啥意思。玩过这个IC的大侠给科普一下吧,谢谢!

网友:
顶一下你,最近我也在准备做这个,目前还没看到这了,留作备用吧~

网友:
同样,我也搞不懂是什么意思。做了很久了,就因为这个停了。

目前能收到台(手动输入pll),就是有些台效果不好,应该就是和这个hlsi有关。

目前,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自动搜台的。看别人的程序,算是输入pll,步进,然后测试ad值来确定是否收到台的。

网友A:
似乎是指本振频率的设定。
日本制式的本振频率是要接收的频率-本振频率
欧美中国的本振频率是要接收的频率+本振频率,即所谓的“超外差接收”。

网友:
高边带接受方式,HISI=1;
低边带接受方式,HISI=0;

网友B:
下面有关于TEA5767这个芯片设计时的资料,楼主可以参考设计一下啊。

网友(2012-05-14):
引用 网友B:
下面有关于TEA5767这个芯片设计时的资料,楼主可以参考设计一下啊。

遗憾现在不能获取资料。

网友(2014-02-15):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指本振频率的设定。
日本制式的本振频率是要接收的频率-本振频率
欧美中国的本振频率是要接收的频率+ ...

mark,好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