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DS2438做个简单的充电检测器,上位机用组态王

楼主(2012-02-15):
用51单片机做了个电池充电检测装置,可检测充电电流、电压、温度、充电电量,并通过上位机软件绘制曲线图。

上位机用组态王,使用组态王提供的通用单片机ASCII通信协议,通过串口与单片机通信,获得电压、电流、温度、电量等参数,在监控画面显示出来。每分钟取一点数据,用于绘制充电电流、电压、温度的曲线图。

充电电流、电压、温度、充电电量等参数的检测用DS2438电池监控芯片,其片内集成数字温度传感器、电压和电流的A/D转换器,可检测温度,电压,电流。集成电流累积器提供电量计量。

单片机负责控制DS2438温度、电压的转换,读取各参数值(每秒读一次),并通过串口将数据传到上位机。

DS2438为单总线接口,之前玩过DS18B20,读写时序是一样的,程序可以拿过来直接用。

DS2438电流和电量检测要外接检流电阻,这里外接50毫欧电阻。
检测电流最小分辨率:4.88mA
检测电量最小分辨率:9.76mAhr,最大可检测2500mAhr
检测电压最小分辨率:10mV
检测温度最小分辨率:0.03125℃

下面用TP4057充电板和品胜优能充做充电测试。
先来测试TP4057,这里用双TP4057充电板,其中一片TP4057充电电流设置为500mA,而另一片设置为250mA,对一块970mAh的飞毛腿电池进行充电测试。

当电池电压上到4V,充电电流开始逐渐下降。充电到140分钟时,充电电流设定为500mA的那片TP4057停止充电,另一片继续以小电流充电,这时充电电量约为900mAh。

充电差不多到4小时,另一片TP4057也停止充电,充电结束。充电截止电压为4.19V,截止电流29mA,停充后电池电压降到4.17V。整个充电过程电池温度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最终充电电量显示为986mAh,比标称的970mAh还多出16mAh,看来这个飞毛腿电池容量是没有虚标。

下面再来看品胜优能充的测试,这次用一块摩托罗拉920mAh的手机电池。因为在网上看到这个万能充的拆机图,感觉用料和做工不错,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了一个。

这个充电曲线与上面的双TP4057相似。充电到约2小时,发现充电器已经转绿灯,这时电池电压为4.15V,但不会停充,充电电流还有100多mA,充电电量约为800mAh。

转灯后,充电器继续在充电,电流不断减少,当到3小时30分,电流下降到30mA,电压上升到4.17V。不等了,我把它断电了,不知道最后电流会不会降到0。后来电压降到4.16V。最后充电电量为889mAh。在转灯后继续充了1个半小时,容量增加了80多mAh。可能充电器里变压器发热,电池的温升较大。
看来这个充电器在转灯后继续补充了1个小时比较好,会充满一点。这个充电器转灯较早,也不会自动停充。

网友:
楼主好强大。
第一次听说 组态王 ,原来能当上位机呀。

网友:
图画的有点问题吧,接充电器那块。

片子贵了点

网友:
最近也在做类似的东西,用的stc自带的AD,上位机用了labview,可惜labview不给力,运行中经常蓝屏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图纸,楼主能给解释下么?接充电器那块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错 很好  组态王其实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两端接充电器输出对电池充电啊

网友:
和组态王是用串口连接的么?选的那个协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电池两端接充电器输出对电池充电啊

你确定1楼的电路没问题?我怎么觉得充电器的电流不会流过采样电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图画错了,已更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图画错了,已更正。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2012-03-27):
正想做,收藏了!谢谢共享

网友:
正想学习的 资料 谢谢

网友:
强!!!菜鸟飘过~

网友(2012-05-04):
组态王,有点意思;暂无法下载先收藏了。。。

网友:
好东西,原来做TP4057充电没想到并联实用,不错不错,学习下

网友:
组态王好像要花钱的吧?

网友:
能不能再加一个报警功能 温度电流什么的超过限度则自动报警

网友:
看了受益匪浅。现在正好用到,想下载程序和电路图,可是现在论坛不能下载。能否劳大驾发给我一份。邮箱是yuguangzheng123@163.com    万谢!

网友(2012-07-17):
组态王工程打不开啊,请问是什么版本

网友:
有前途,楼主真的是太强大了

网友(2013-06-19):
谢谢楼主的资料,另外我想问下怎么用DS2438在线测量电池容量呢?DS2438只能累加电量,那初始容量怎么得出,谢谢楼主

网友(2013-12-28):
楼主你的组态王什么版本?我的是6.53,但是解压你的压缩包,打不开里面的组态王工程啊。

网友(2014-03-31):
建议楼主对电池放电至截止电压,计量容量,我觉得那样才能考核电池的好坏,

网友:
组态王 有点意思。 什么版本?

网友:
楼主,特别羡慕的你上位机软件,能发给我源码一份吗?谢谢,邮箱:229125113@qq.com

网友:
楼主这个软件是在哪里弄到的?

网友(2014-12-06):
利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组态王发送数据“40 30 31 35 30 30 30 30 30 30 31 30 35 0D”,串口助手应怎样应答此命令?

网友:
组态王 上学时学过 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了,重新学下 感觉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