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 16

楼主(2012-02-15):
这是ATMEGA16官方数据手册上示例程序:
void TIM16_WriteTCNT1 ( unsigned int i )
{
unsigned char sreg;
unsigned int i;
/* 保存全局中断标志 */
sreg = SREG;
/* 禁用中断 */
_CLI();
/* 设置TCNT1 到i */
TCNT1 = i;
/* 恢复全局中断标志*/
SREG = sreg;
}
    我们看到程序中关中断之前先将中断控制寄存器保存,需要开中断时再恢复,这样做有必要吗?有什么好处啊? 要是我写,就直接先关中断处理完了再开中断了。希望得到大家的解答。谢谢! 我是一个AVR的初学者,可能我的问题很低级,但这是我刚刚从数据手册上得到的疑问,恳请得到高人指点。再一次说声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太可怜了,竟然没有人理。

网友:
1.这个不是中断服务程序
2.T/C1肯定工作在某种情况下。
3.TCNT1是一个16位的寄存器,至少需要两条指令完成赋值。

    那么两条指令之间很有可能被其它的中断打断,此时赋值就可能出现问题。(这里的TCNT1赋值属于原子操作,不允许被打断,必须马上完成。如果被中断打断,那么修改TCNT1的时机就推后了,会影响T/C1的工作,比如产生误差)

如果以上明白了,再看代码为什么这样写,道理是什么。

在给TCNT1赋值前需要关中断,但此时中断允许是开的还是关的?,都有可能吧,但写完TCNT1后,必须保持原来的中断允许状态。
所以
1.先把SREG读出(SREG的最高位就是全局中断标志位)
2.关中断。如果原来是开的此时肯定关了,原来是关的,此时还是关。
3.把先前的SREG值回写,窍门在此:原先中断是开的,此时依旧开中断,原先中断本身就是关的,这个操作也不会打开,保持了更改TCNT1前的中断允许状态。

只是真正的工程上的应用,在学校通常学不到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非常谢谢马老师的解答!

网友(2014-12-03):
长见识了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