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event_recv中倒数第二个参数(超时时间)的单位?

楼主(2012-02-16):
我输入1000,结果发现是10秒钟后出现超时,就是说这个超时时间的单位是10毫秒了,希望知道的帮我确认一下谢谢!
我用的芯片是LPC1758

楼主:
没有人回,自己顶!!

楼主:
可能是LPC1758芯片的定时器默认配置是10ms的,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
RTT默认时间单位是10ms

网友:
单位是 tick。

修改 rtconfig.h 中
#define RT_TICK_PER_SECOND        100
可修改 tick 周期

使用
rt_tick_t rt_tick_from_millisecond(rt_uint32_t ms)
可获得所需时间对应的tick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