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驱动器的,我现在能控制运转,但是不知道Z相信号怎么用它来定

楼主(2012-02-16):
我用的是松下的私服,用M128控制运转没什么问题就是发脉冲。现在就是在定位上面有些不了解,我在Z相上面结了个发光二极管,如果直接接的话led一直亮的,串个电阻进去可以看到它有闪烁,标明有脉冲信号,但是我接示波器去看了下发现信号很小。有人告诉我直接用Z相信号就只可直接定位的,不需要加近点开关。又没人用过的,给个提示看。

楼主:
说明书上就这图 (原文件名:QQ截图20120216110122.jpg)

就是这图,看看简单,但是这个Z相信号直接用示波器测的话测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这么大的地方不可能没人玩过吧?了解的不要吝啬了

网友:
1 Z相信号是开关信号,一般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
2 Z相信号电机每一转输出一次,近点开关接通后,正向或反向旋转不到一圈,就会碰到Z相信号.
3 原点定位定到哪里,须考量一下近点开关的机械安装位置,前后不到一圈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z相信号是开关信号,一般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
2 z相信号电机每一转输出一次,近点开关接通后,正向或反向旋转不到一圈,就会碰到z相信号.
3 原点定位定到哪里,须考量一下近点开关的机械安装位置,前后不到一圈嘛.

晶体管集电极开路是不是检测的话要接个上啦电阻,测电阻下面的电压。
接上拉电阻的话,那个电压时接12V还是5V,伺服电机驱动器是12V的

楼主:
接上拉电阻的话,那个电压时接12V还是5V,伺服电机驱动器是12V的

楼主:
这个近点的安装距离是不是根据减速比来算的,比如我的减速比是3600,那么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话就是0.1°,这个样的话是不是我这个近点开关要装在359.9°到360这个之间,这个样的话在检测到z相信号就是原点了,这样的位置有点难度安装;是不是也可以装在任意角度,到近点开关有信号的时候再走多少个Z脉冲,就是原点,这样的话就是要知道这个近点开关到原点有中间有几个Z相脉冲。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