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A单运放恒流源电流分析

楼主(2012-02-16):
能否实现恒流,原理如何?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656814这里19楼似乎有答案,但是这10uf电容是不是有点大了。

然而,源是不能挑选负载的,除非超出源的能力,例如电压源有输出电流限制,而电流源有输出电压限制。

对于第一种情况,通过运放的外部补偿即可消除,由于现代运放都具有0dB稳定性,因此不作为讨论重点。
对于第二种情况,需要在反馈通路引入适当的频率补偿,由于通常补偿元件并联在RL两端,因此称为输出减振器。

对于电阻性负载,输出减振器即电容,通过在反馈回路中引入零点z,从而达到稳定,但将限制反馈系统带宽。

网友:
话说楼主的设计要求是什么呢?

负载范围是第一设计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阻性负载1K-1.8K范围。
这个电容仅仅是稳流的呢?还是构成了负反馈?不接负载情况下OUT+ ,OUT- 之间电压是2.5V吗?不加负载的情况下,如何分析计算出OUT+,和OUT-之间电压呢?

网友:
能出来1mA恒流。

网友:
不接负载没法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改变2.5K电阻为10K  RX71 千分之一 ,电流输出0.250mA恒流,
不加负载OUT+ ,OUT- 输出2.5V ,加上1K负载,后OUT+,OUT- 变为2.33V,1Kx0.250mA 0.25mV左右才对,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变为2.3V呀,难道运放有问题,实际电路用的TLC4502 ,精密运放,难道是假货吗?

网友:
楼主的负载是接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OUT+  OUT-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现在改变2.5k电阻为10k  rx71 千分之一 ,电流输出0.250ma恒流,
不加负载out+ ,out- 输出2.5v ,加上1k负载,后out+,out- 变为2.33v,1kx0.250ma 0.25mv左右才对

1K x 0.25mA = 0.25V 或 250mV, 和仿真相乎。

楼主:
既然大侠不愿指导,就自己分析一下呀,运放原来真是假货。不接负载构不成反馈,所以运放输出电压电压5V,构不成反馈虚短,虚断不能使用,out-端并没有2.5V电压,而应为0V,所以,OUT+ OUT-之间电压为5V,有负载的情况下,大家应该都会分析。

网友:
不接负载不构成反馈----也不对,上电瞬间是可以构成反馈的;;;

电容干什么用的?不用那么大吧;;

如果电压是5V,接1.8K负载,输出可达不到需要的电压值;

理论1ma可行,但实际效果不知怎么样?

尽可能取增益大的运放,效果越好;

网友:
10mA、5mA、2.5mA、1mA、500uA、250uA、100uA、50uA、25uA 恒流源,共有九挡电流输出。

网友(2013-11-02):
正在学习这个,顶一下。